[应用相关] 游名:STM32+TMC2225步进驱动板:超小尺寸静音驱动芯片资料/...

楼主(2020-03-12):
STM32+TMC2225步进驱动板:超小尺寸静音驱动芯片资料/视频/程序源码/原理图等汇总开源分享
资料下载见附件,电脑登入
TMC2225峰值2A:有效值2/1.414

    TI推出DRV8825已有10年之久,借助TI的品牌影响力,以及DRV8825在当时看来相对较高的集成度,以及32细分,电路简单,易控制等特点,迅速占领了大片的步进驱动市场,如打印机,ATM,安防监控,游戏机,办公自动化,甚至医疗器械。

    随着芯片集成度的不断提升,逐渐出现了一些尺寸更小,性能相当,但价格更便宜的产品,并迅速抢占了DRV8825的一些市场,特别是在一些产品认证周期较短,对尺寸要求更高的应用里,但是,所有这些驱动芯片,噪音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而Trinamic很好的解决了这一痛点。

      在电机低速运行时会产生一种磁致伸缩现象,并出现一种人耳可听见的高音调噪声,严重影响产品的体验度。TMC2225具有Trinamic专利静音技术StealthChop, 基于电流反馈,芯片采用电压载波调制使得电流波最小化,可以使产品噪音在10dB以下水平,远低于传统的电流控制。这种方式改进了电压模式并将其与电流控制相结合,让系统自主适应电机和工作电压。 类似TMC2225配备了StealthChop静音功能的低成本驱动芯片,还有TMC2208, TMC2224, TMC2100, TMC2130, 以及即将推出的更大工作电流的TMC220, 它们将最低功耗与电流波形结合在一起,使其接近模拟信号,节省了额外消耗。

Program(IO).rar

游名科技产品目录(2020-7-2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一、概述

TMC2225芯片是抑共振、超静音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内部集成了驱动、MOS,引脚完全兼容DRV8825;性价比极具优势。工作电压4.75V到36V,峰值电流2A(有效值/1.414) ,更大电流版本为TMC2226峰值电流2.8A。
常见的传统驱动芯片驱动步进电机运转时,会出现人耳听得见的高音调噪声或电机抖动的现象,严重影响产品的体验度。TMC2225通过StealthChop静音技术, 可以使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将噪音降低在10dB以下,达到超静音性能;还可以通过SpreadCycle抑共振技术,使得步进电机在高速时运行平稳,没有抖动现象。TRINAMIC公司除了TMC2225具有超静音、防抖动、低成本之外,还有更大电流的TMC2226、TMC2160、TMC2590等是同类型芯片。

楼主:
二、硬件设计
硬件设计接口上:支持UART或脉冲+方向控制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补充说明:
1、母线电容C3、C4、C5选择:一般是1A对应100uF左右(有条件的尽可能大);
2、电源保护:有条件的最好加防反接、TVS保护、以及保险丝等;
3、MS2、MS1设置细分;
4、芯片17脚VREF输入:电压越高对应的电流越大;
5、MS2、MS1:设置细分;
6、ENN、DIR、STEP:分别对应芯片使能、方向、脉冲;
7、SPREAD斩波模式选择:0=StealthChop(低速效果好),1=SpreadCyle(高速效果好);
8、电机接口:如果对EMC要求较高的,最好加些滤波和保护,参考电路如下图:

楼主:
PCB图参考如下(最好是4层板):

楼主:
补充说明:
芯片底部最好不要走其它线,保证地平面完整及散热;

楼主:
3D显示效果:

楼主:
三、软件说明
采用方向+脉冲(DIR+STEP)接口
芯片引脚跳线连接:
MS2:  PA9
MS1:  PA8
ENN: PA7
STEP: PA6
DIR:  PA5

楼主:
SPREAD:悬空未设置,最好通过MCU的IO进行控制;

MS2、MS1:00—4细分;01—8细分;10—16细分;11—32细分;

楼主:
程序参考如下:
        SubdivisionSet(32);                                        //细分设置为32
        HAL_GPIO_WritePin(GPIOA,STEP_Pin, GPIO_PIN_SET);        //STEP设置为高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MoveStep(1,6400);                                //正转一圈
                HAL_Delay(2000);                                        //延时2S
                MoveStep(0,6400);                                //反转一圈
                HAL_Delay(1000);                                        //延时1S
  }

楼主:
四、补充说明
1、上电顺序
   电机驱动板(驱动芯片)先上电,底板控制板后上电;
2、电机
   最好用42小电机测试;
3、发热问题
   有条件的最好给芯片加散热片,芯片的15脚VCCIO最好使用外部电源供电,不要芯片的8脚5VOUT输出。

网友E(2020-06-04):
楼主,发热量怎么样呢?需要加散热片吗?

网友F(2020-07-05):
3D打印机上面使用的吗?另外发热怎么样?

网友G:
芯片底部最好不要走其它线,保证地平面完整及散热;

MARK!

网友H:
电路板 有卖的吗?

楼主:
回大家有的

网友I(2020-11-09):
我用起来也不是太静音,步进电机是2相4线,齿比1:25,很慢的情况下是静音的,但是速度要上去,就不静音了,抖动比较厉害

网友J(2022-05-10):
楼主 有没有串口驱动的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
芯片底部最好不要走其它线,保证地平面完整及散热;

不错的资料

网友K(2022-10-05):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L: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M: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N(2023-04-01):
它可以不受网络连接的限制

网友O: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P: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Q: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K: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R:
CPU 的核心是从程序或应用程序获取指令并执行计算。此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提取,解码和执行

网友L: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S:
脚本很危险,很容易出错

网友M: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S: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T(2023-06-26):
楼主有tmc2226堵转检测的代码或者寄存器的配置参数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