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次性可编程器件(例如PIC12CXX系列)如何测试的问题?

楼主(2020-03-12):
各路大神,请问对于一次性编程器件(OTP)器件,例如PIC12CXX系列,如何测试该器件的好坏呢?一般最简单的直流参数中似乎只能测IDD和IIL、IIH了,那VOL、VOH、功能等如何验证呢?

网友A:
官方正规渠道购买基本没问题.....

网友B:
现在仿PIC核心的国产单片机满天飞,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所以找正规渠道才是正解。正品质量还是有保证的,不用担心。

楼主:
我主要想测试他啊

网友C:
首先,建议你去学习一下半导体测试的基础原理,芯片DC参数的测试方法。
如果你是做IC testing的,可以用专业的IC测试机台测试。
如果你是做sample verify的,可以按照DC参数的测试方法,写好配合测试的芯片firmware烧入芯片,结合电源、万用表等仪器进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建议你去学习一下半导体测试的基础原理,芯片DC参数的测试方法。
如果你是做IC testing的,可以用专 ...

专业!那向这种一次性可编程器件该怎么烧写程序,保证后面能再次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专业!那向这种一次性可编程器件该怎么烧写程序,保证后面能再次使用? ...

一次性可编程芯片当然就只能烧写一次,不然还叫什么OT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可编程芯片当然就只能烧写一次,不然还叫什么OTP。

好吧 那有其他的方法对其进行测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 那有其他的方法对其进行测试吗?

首先从应用角度来说,从正规渠道购买芯片,根本不用你自己再测试。
如果是出于兴趣学习,你就自己根据测试条件写firmware烧到芯片里面。至于OTP只能烧一次的属性,无法改变,只能多费点芯片。要不你就换一个基于flash的芯片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从应用角度来说,从正规渠道购买芯片,根本不用你自己再测试。
如果是出于兴趣学习,你就自己根据测 ...

多谢!

楼主:
这个芯片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如何进行二次筛选,有知道者请留言解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