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游名:基于STM32F0+Trinamic智能步进驱动芯片TMC5160(最高20A)参...

楼主(2020-03-12):
基于STM32F0+Trinamic智能步进驱动芯片TMC5160(最高20A)参考原理PCB图/代码等开源汇总分享
资料下载见附件,电脑登入
代码:KEIL MDK5.2以上打开
       TRINAMIC TMC5160是一款高功率步进电机控制器和驱动器IC,带串行通信接口。该器件结合了一个灵活的斜坡发生器,用于以先进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实现自动目标定位且外置MOSFETs带有StealthChop、SpreadCycle静音防抖动技术,使用外部晶体管可实现高动态、高扭矩驱动、TMC5160控制/驱动智能IC使步进电机性能更强大。
       基于TRINAMIC的复杂的spreadCycle 和 stealthChop斩波器,该驱动器可确保绝对无噪声工作能力及最高能效和最佳电机扭矩。高集成度、高能效和小巧的外形尺寸实现小型化和可扩展的系统,适用于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完整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学习曲线,同时提供高性能。

TMC5160 (DIR STEP).rar

TMC5160 SPI SPEED.rar

智能步进电机驱控芯片TMC5160中文手册(2).pdf

基于Stm32F0+TMC5160 Arduino接口步进驱动参考原理图PCB图教程源码等开源分享.pdf.pdf

游名科技产品目录(2020-7-21).pdf

网友A:
楼主的产品很好,价格也不错,买了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产品很好,价格也不错,买了一套

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留名先。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学习了,谢谢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已更新教程

楼主:
一、概述

TMC5160是一款高功率步进电机控制器和驱动器IC,带串行通信接口。该器件结合了一个灵活的斜坡发生器,用于以先进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实现自动目标定位且外置MOSFETs带有StealthChop、SpreadCycle静音防抖动技术,使用外部MOS管可实现高动态、高扭矩驱动、TMC5160控制/驱动智能IC使步进电机性能更强大。将强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和专用运动控制器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将数字信息直接转换为平滑,精确,可靠的物理运动。这种带有串行通信接口的新型单轴步进电机驱动器IC专为具有外部MOSFET的2相步进电机而设计,每个线圈的电机电流可达20A, 电压范围8V到60VDC。

楼主:
参数及特点:
1、TMC5160驱控芯片参数如下:
2、相步进电机高达20A线圈电流(外部 MOSFET)
3、运动控制器,具有 sixPoint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斜坡
4、步进/方向接口具有微步插值 microPlyer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5、电压范围8VDC至60VDC
6、SPI和单线UART
7、编码器接口和两个基准开关输入
8、每个全步长的最高分辨率为256个微步
9、stealthChop2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静音工作和平滑运动
10、用于中等范围共振抑制谐振
11、spreadCycle高动态电机控制斩波器
12、dcStep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负载相关速度控制
13、stallGuard2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高精度无传感器电机负载检测
14、coolStep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电流控制,可实现高达75%节能
15、无源制动和续流模式
16、全保护和诊断
17、紧凑的尺寸9x9mm TQFP48/8mmx8mm QFN封装
应用
1、机器人和工业驱动器
2、纺织、缝纫机
3、包装机械
4、工厂和实验室自动化
5、高速 3D 打印机
6、液体处理
7、医疗
8、办公自动化
9、有线闭路电视
10、自动取款机、现金回收
11、泵和阀门

楼主:
二、硬件设计
硬件设计接口上:支持SPI或UART或脉冲+方向控制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主芯片部分:

楼主:
补充说明:
SPI_MODE、SD_MODE:对应的J10、J11通过跳线帽选择高、低电平选择不同模式
VCC:使用芯片内部5V输出电源;
VCC_IO电源:使用外部5V电源;
如果都使用外部5V电源可选择外部的,可降低芯片的发热和功耗;

楼主:
电源及接电机接口部分如下图:
补充说明:
母线电容CE1选择:一般是1A对应100uF左右(有条件的尽可能大);
电源保护:有条件的最好加防反接、TVS保护、以及保险丝等;
电机接口:如果对EMC要求较高的,最好加些滤波和保护,参考电路如下图

楼主:
SPI接口:
补充说明:
CSN:为SPI接口选择不同的MCU引脚(SPI+SD:为SPI模式有效);
SPI接口:SPI+SD:为SPI模式有效;
CFG细分设置接口:SPI+SD:为脉冲+方向控制模式才有效;

楼主:
MOS驱动电路:

楼主:
PCB图参考如下(最好是4层板):

楼主:
补充说明:

芯片底部最好不要走其它线,保证地平面完整及散热;

电流取样电阻: 5160外部MOS,要差分采样(开尔文接法);

差分采样走线参考:

楼主:
3D显示效果:

楼主:
三、软件说明
1、SPI接口速度模式
芯片引脚跳线连接:
SPI_MODE:接高电平(VCC_IO)
SD_MODE: 接低电平(GND)
J7:短接
CSN:PB6
SCK:PA5
SDI:MOSI-PA7
SDO:MISO-PA6

楼主:
初始化程序如下参考:
//TMC5160 SET
        sendData(0xEC,0x000100C3);         //PAGE43:CHOPCONF: TOFF=3, HSTRT=4, HEND=1, TBL=2, CHM=0 (spreadcycle)
        sendData(0x90,0x00061F0A);         //PAGE33:IHOLD_IRUN: IHOLD=10, IRUN=31 (max.current), IHOLDDELAY=6
        sendData(0x91,0x0000000A);        //PAGE33:TPOWERDOWN=10:电机静止到电流减小之间的延时
        sendData(0x80,0x00000004);        //PAGE27:EN_PWM_MODE=1,使能
        sendData(0xF0,0x000C0000);        //PAGE43:PWMCONF
        sendData(0x93,0x000001F4);        //PAGE33:TPWM_THRS=500,对应切换速度35000=ca.30RPM
        sendData(0xA4,6000);             //PAGE35:A1=6000 第一阶段加速度
        sendData(0xA5,150000);             //PAGE35:V1=150000加速度阀值速度V1
        sendData(0xA6,3000);             //PAGE35:AMAX=3000大于V1的加速度
        sendData(0xA7,600000);             //PAGE35:VMAX=600000
        sendData(0xA8,4200);                        //PAGE35:DMAX=4200大于V1的减速度
        sendData(0xAA,8400);             //PAGE35:D1=8400小于V1的减速度
        sendData(0xAB,10);                     //PAGE35:VSTOP=10停止速度,接近于0

楼主:
2、SPI接口位置控制模式
芯片引脚跳线连接:
SPI_MODE:接高电平(VCC_IO)
SD_MODE: 接低电平(GND)
J7:短接
CSN:PB6
SCK:PA5
SDI:MOSI-PA7
SDO:MISO-PA6

楼主:
初始化程序如下参考:
        //TMC5160 SET
        sendData(0xEC,0x000100C3);         //PAGE46:CHOPCONF: TOFF=3, HSTRT=4, HEND=1, TBL=2, CHM=0 (spreadcycle)
        sendData(0x90,0x00061F0A);  //PAGE33:IHOLD_IRUN: IHOLD=10, IRUN=31 (max.current), IHOLDDELAY=6
        sendData(0x91,0x0000000A);  //PAGE33:TPOWERDOWN=10:电机静止到电流减小之间的延时
        sendData(0x80,0x00000004);        //PAGE27:EN_PWM_MODE=1,使能
        sendData(0xF0,0x000C0000);  //PAGE43:PWMCONF
        sendData(0x93,0x000001F4);  //PAGE33:TPWM_THRS=500,对应切换速度35000=ca.30RPM
        sendData(0xA4,10000);      //PAGE35:A1=1000 第一阶段加速度
        sendData(0xA5,500000);     //PAGE35:V1=50000加速度阀值速度V1
        sendData(0xA6,5000);       //PAGE35:AMAX=500大于V1的加速度
        sendData(0xA7,20000000);   //PAGE35:VMAX=200000
        sendData(0xA8,7000);                  //PAGE35:DMAX=700大于V1的减速度
        sendData(0xAA,14000);     //PAGE35:D1=1400小于V1的减速度
        sendData(0xAB,100);       //PAGE35:VSTOP=10停止速度,接近于0
        sendData(0xA0,0);                  //PAGE35:RAMPMODE=0位置模式,使用所有A、V、D参数

楼主:
3、DIR+STEP接口模式位置控制(无需SPI接口)
芯片引脚跳线连接:
SPI_MODE:接低电平(GND)
SD_MODE:接高电平(VCC_IO)
STEP:REFL-PB4,J2:短接
DIR: REFR-PB5,J5:短接
CFG6:DRV_ENN-PC5,通过杜邦线接到底板PC5脚
CFG5:ENCA-PC8,通过杜邦线接到底板PC8脚
CFG4:ENCB-PC6,通过杜邦线接到底板PC6脚
CFG3:CSN-PB6 ,J7:短接
CFG2: SCK-PA5
CFG1: MOSI-PA7
CFG0: MISO-PA6

楼主:
初始化程序如下参考:
          /* USER CODE BEGIN 2 */
        SubdivisionSet(32);                //细分设置为32
        ISet();                                        //电流设置
        HAL_GPIO_WritePin(STEP_GPIO_Port,STEP_Pin, GPIO_PIN_SET);
                                                                //STEP设置为高
        HAL_GPIO_WritePin(CFG5_GPIO_Port,CFG5_Pin, GPIO_PIN_RESET);
                                                                //CFG5设置为低
        HAL_GPIO_WritePin(CFG6_GPIO_Port,CFG6_Pin, GPIO_PIN_SET);
                                                                //CFG6设置为高,保持电流减半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4、UART模式
芯片引脚跳线连接:
SPI_MODE:接低电平(GND)
SD_MODE:接低电平(GND)
参考数据手册,通过MCU的UART接口发命令即可,类似SPI接口操作;

楼主:
四、补充说明
1、上电顺序
   电机驱动板(驱动芯片)先上电,底板控制板后上电;
2、电机
   最好用86或57电机测试,小电机电机会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H:
TMC5160,自带6点速度曲线

网友I:
带串行通信接口吧?

网友J:
TMC5160大功率步进电机驱动方案

网友K:
匠人精神了。

网友L:
最大驱动电流20A,厉害了。

网友M: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N:
谢谢版主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O:
这么多开源的资料。

网友P:
STM32F0为什么不用STM32F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TMC5160,自带6点速度曲线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串行通信接口吧?

是的,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TMC5160大功率步进电机驱动方案

嗯,最大可以到20A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大驱动电流20A,厉害了。

嗯,实际用不了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呢

性能,TMC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么多开源的资料。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P:
STM32F0为什么不用STM32F4呢?

便宜些,F4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