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霍尔49E可以用什么元件代替

楼主(2020-03-12):
缝纫机调速电机的开关,是两个49E霍尔开关通过磁场调节,我能用什么元件代替49E霍尔开关实现手动调节。比如说电位器之类的东西,如果电位器可以要用什么型号合适呢?

网友A:
两个49E是随着电机的转动产生脉冲信号的,你应该找个脉冲信号发生器之类的东西来欺骗系统

楼主:
就是这样的控制开关,我想不用上边的磁铁控制,电机的运转

楼主:
49e产生的不是脉冲信号啊!是电位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49e产生的不是脉冲信号啊!是电位差吧

两个49e就是两个脉冲信号,两个脉冲信号间会形成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