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游名:Stm32F3+CA-IS3050隔离CAN设计参考原理图/PCB图/教程/源...

楼主(2020-03-12):
基于Stm32F3+CA-IS3050隔离CAN设计参考原理图/PCB图/教程/源码等开源分享
资料下载见附件的,电脑登入
一、概述
    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物理层收发器芯片采用了高速、高隔离耐压、低环路延时的高性价比的隔离式收发器CA-IS3050,此器件采用片上二氧化硅(SiO2) 电容作为隔离层,在 CAN协议控制器和物理层总线之间创建一个完全隔离的接口,与隔离电源一起使用,可隔绝噪声和干扰并防止损坏敏感电路。
CA-IS3050可为 CAN协议控制器和物理层总线分别提供差分接收和差分发射能力,信号传输速率最高可达1Mbps。该器件具有限流、过压和接地损耗保护(–40 V至 40 V)以及热关断功能, 可防止输出短路,
共模电压范围为–12 V 至 12 V。CA-IS3050额定温度范围为–40°C至 125°C, 提供宽体SOIC-16封装。

引脚配置和引脚功能描述如下图:

CA-IS3050 datasheet_cn_revision.0(隔离CAN).pdf

QBD1044 datasheet 2019-11-4(1).pdf

基于Stm32F3 CA-IS3050 隔离CAN设计参考原理图PCB图教程源码等开源分享.pdf.pdf

游名科技产品目录(2020-7-21).pdf

楼主:
图2 引脚功能描述

楼主:
该芯片具有凉薄的保护功能:
信号隔离:CA-IS3050 信号隔离是通过基于电容隔离方案的数字隔离器实现的, 在逻辑侧通过数字隔离器采用开关键控(On-OffKey, OOK)调制方式将输入信号调制到高频然后通过起隔离耐压作用的片上二氧化硅电容,在总线侧数字隔离器部分电路将接收到的信号恢复然后转换成符合标准的电平输出至 CAN 总线。同理,总线侧的电平被总线侧电路处理后同样通过数字隔离器调制到高频然后传输回逻辑侧,然后在逻辑侧解调恢复输出至 RXD。逻辑侧和总线侧的地完全可以分开,并通过片上二氧化硅电容实现高达 5 kVRMS 的隔离耐压等级,确保了实际使用时微控制器和高压总线之间信号传输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主动态超时功能:CA-IS3050 具有主动态超时功能,防止 TXD 因为软件或者硬件故障一直被下拉到低电平,造成总线持续进入主动态从而被锁死(阻断整个网络通信)。 主动态超时功能通过使用一个计数器,在 TXD 输入信号的负边沿发生期间被触发,当 TXD 的低电平持续时间长于主动态超时时间 tTXD_DTO 时,收发器会被关断,此时总线被释放并进入被动态。在 TXD输入信号的正边沿期间,计数器会被置位。
热关断保护功能:CA-IS3050 集成有热关断保护功能,可在过温情况下对器件内部电路进行保护。如果器件的结温超过热关断温度TJ(shutdown), 驱动器会被关断,从而阻断 TXD 到总线的信号传输路径,典型的热关断温度为 165°C。 当器件结温低于热关断温度后,驱动器会被重新使能。
限流保护:CA-IS3050 集成有限流保护功能,可防止总线侧输出短路至电源或地瞬间过流对器件造成损坏,注意限流保护一旦发生会产生较大的电流,从而带来较大损耗。

楼主:
二、硬件设计
    模块原理图如下图:
原理图主要分为隔离电源部分和CAN通信隔离部分;隔离电源主要是通过3510微功率隔离式反激式转换器和变压器将VDD1=3V转换为VDD2=5V,然后CAN模块就可以正常通信。接线图如下表:
设备1
CAN通信模块1
CAN通信模块2
设备2
CAN_TX
CAN_TX
CANH
CANH
CAN_TX
CAN_RX
CAN_RX
CAN_RX
CANL
CANL
CAN_RX
CAN_TX

楼主:
参考PCB图及3D显示:

楼主:
模块如下图

楼主:
补充说明:
有条件的最好对CAN接口加保护,电路参考如下图:

楼主:
要是对成本比较敏感,可以参考如下方案:数字隔离器(或光耦)+CAN芯片(可选择国产的QBD1044:1元多些);

楼主:
三、软件设计
        在Cube MX中将基本的串口配置和CAN通信的基础配置好后生成Keil 5工程并使用Keil 5打开对应工程;
在can.c文件下,最开始添加三个宏定义,由于新版HAL库取消了TXheader的初始化,这里需要自行添加想关初始化;如下:
CAN_TxHeaderTypeDef hCAN1_TxHeader;
CAN_RxHeaderTypeDef hCAN1_RxHeader;
CAN_FilterTypeDef hCAN1_Filter;

void CAN_TxHeader_Init(CAN_TxHeaderTypeDef    * pHeader,
uint32_t          StdId,
                                                                uint32_t          ExtId,
                                                                uint32_t          IDE,
                                    uint32_t          RTR,
                                   uint32_t          DLC)
{
    pHeader->StdId    = StdId;
    pHeader->ExtId    = ExtId;
    pHeader->IDE      = IDE;
    pHeader->RTR      = RTR;
    pHeader->DLC      = DLC;
    pHeader->TransmitGlobalTime    =    ENABLE;
}

void MX_CAN_Init(void)
{

  hcan.Instance                                         = CAN;
  hcan.Init.Prescaler                         = 6;
  hcan.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hcan.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hcan.Init.TimeSeg1                         = CAN_BS1_9TQ;
  hcan.Init.TimeSeg2                         = CAN_BS2_2TQ;
  hcan.Init.TimeTriggeredMode         = DISABLE;
  hcan.Init.AutoBusOff                         = DISABLE;
  hcan.Init.AutoWakeUp                         = DISABLE;
  hcan.Init.AutoRetransmission         = DISABLE;
  hcan.Init.ReceiveFifoLocked         = DISABLE;
  hcan.Init.TransmitFifoPriority=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目前CAN通讯的应用已经很广泛了,隔离CAN模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保护手段,顶一个!

楼主:
在初始化函数中,这四个参数hcan.Init.Prescaler, hcan.Init.SyncJumpWidth, hcan.Init.TimeSeg1,hcan.Init.TimeSeg2用来配置CAN通信波特率,CA-IS3050支持传输速率最高可达 1Mbps,即我们既可以用通用的500Kbps通信也可以用1Mbps进行通信,计算公式为:
通信波特率=SYSCLK/(Prescaler*(SyncJumpWidth+TimeSeg1+TimeSeg2))

楼主:
按照公式计算,我们用的是1Mbps的波特率在通信,hcan.Init.Mode用来设置单片机工作模式(普通模式(CAN_MODE_NORMAL)和回环模式(CAN_MODE_LOOPBACK)等)。我们这里设置普通模式
然后添加如下几个功能函数:
void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TypeDef * pFilter,
                                                                                                    uint32_t IdHigh,
                                                                                                    uint32_t IdLow,
                                                                                                    uint32_t MaskIdHigh,
                                                                                                    uint32_t MaskIdLow,
                                                                                                    uint32_t FIFOAssignment,
                                                                                                    uint32_t Bank,
                                                                                                    uint32_t Mode,
                                                                                                    uint32_t Scale,
                                                                                                    uint32_t Activation,
                                                                                                    uint32_t SlaveStartFilterBank)
{
    pFilter->FilterIdHigh         = 0;           //32 位 ID
    pFilter->FilterIdLow          = 0;
    pFilter->FilterMaskIdHigh     = 0;             //32 位 MASK
    pFilter->FilterMaskIdLow      = 0;
    pFilter->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 FIFO0
    pFilter->FilterBank           = 0;
    pFilter->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pFilter->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32 位
    pFilter->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 //激活过滤器 0
    pFilter->SlaveStartFilterBank = 0;
}

楼主:
首先是CAN过滤器的配置函数,
/***********************CAN通信发送函数***************************/
void CAN_TxMessage(CAN_HandleTypeDef *hcan, CAN_TxHeaderTypeDef * pTxHeader, uint8_t aData[], uint8_t DLC)
{
    uint32_t Tx_MailBox;
    pTxHeader->DLC    =    DLC;
    while(HAL_CAN_AddTxMessage(hcan, pTxHeader, aData, &Tx_MailBox) != HAL_OK)
    {
        printf("TxMsg Failed!!");
                                HAL_Delay(100);
    }
    printf("\nSend Tx Message Success!!Tx_Mail:%d", Tx_MailBox);

}

void User_CAN1_TxMessage(uint8_t aTxData[], uint8_t DLC)
{
        CAN_TxMessage(&hcan, &hCAN1_TxHeader, aTxData, DLC);
}

/*********************** CAN启动测试函数****************************/
void CAN_Configuration(CAN_TxHeaderTypeDef    * pTxHeader,
                                                                        CAN_FilterTypeDef     * pFilter,
                                                                        uint32_t                StdId,
                                                                        uint32_t                ExtId,
                                                                        uint32_t                IDE,
                                                                        uint32_t                RTR,
                                                                        uint32_t                DLC,
                                                                        uint32_t                IdHigh,
                                                                        uint32_t                IdLow,
                                                                        uint32_t                MaskIdHigh,
                                                                        uint32_t                MaskIdLow,
                                                                        uint32_t           FIFOAssignment,
                                                                        uint32_t                Bank,
                                                                        uint32_t                Mode,
                                                                        uint32_t                Scale,
                                                                        uint32_t                Activation,
                                                                        uint32_t         SlaveStartFilterBank)
{
    CAN_TxHeader_Init(pTxHeader, StdId, ExtId, IDE, RTR, DLC);

    CAN_Filter_Init(pFilter, IdHigh, IdLow, MaskIdHigh, MaskIdLow, FIFOAssignment, Bank, Mode, Scale, Activation, SlaveStartFilterBank);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 pFilter);

    while(HAL_CAN_Start(&hcan) != HAL_OK )
    {
        printf("\nCAN_Start Failed!!");
                                HAL_Delay(100);
    }
    printf("\nCAN_Start Success!!");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楼主:
//启动测试函数主要为测试单片机CAN功能是否能正常启动,启动成功与否通过串口发送出来,方便我们观测,所以需要包含usart.h文件;
配置完成后,在stm32f3xx_it.c文件中添加CAN接收中断函数,
void CAN_RX1_IRQHandler()
{
        HAL_CAN_RxFifo0MsgPendingCallback(&hcan);
}
void HAL_CAN_RxFifo0MsgPendingCallback(CAN_HandleTypeDef *hcan)
{
    uint8_t aRxData[8], i;
    if(HAL_CAN_GetRxMessage(hcan, CAN_RX_FIFO0, &hCAN1_RxHeader, aRxData) == HAL_OK)
    {
        printf("\nGet Rx Message Success!!\nData:");
        for(i=0; i<8; i++)
            printf("%x ", aRxData[i]);
    }
}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中首先用if确定是否接收到数据,若没有接收到数据直接退出,接收到则使用串口将对应数据打印;由于我们在main函数中的发送数据为16进制数据,打印也用16进制数据打印,更便于观察;
最后为main.c文件内容
int main(void)
{
uint8_t TxData[8] = {0x12, 0x23, 0x34, 0x45, 0x56, 0x67, 0x78, 0x89};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CAN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__HAL_CAN_ENABLE_IT(&hcan,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CAN中断使能函数
  User_CAN_Configuration();
  while (1)
  {
        User_CAN1_TxMessage(TxData, 8);
        HAL_Delay(1000);
  }
}

楼主:
在main函数中,只要是对CAN通信的中断使能,只能之后前面写的中断服务函数才能正常起作用
实验结果:
程序编译成功后,下载到板卡,两块板卡其中一块可以将main.c的while中的User_CAN1_TxMessage(TxData, 8);函数屏蔽掉,专门用来接收数据,另一个则每隔1秒发送一次数据,打开两个串口通信助手,就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CAN通讯的应用已经很广泛了,隔离CAN模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保护手段,顶一个!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
CA-IS3050替换ISO1050

网友F:
隔离式CAN收发器

网友G:
通过加光耦构成隔离电路

网友H:
隔离器件ISO1050 数字地与CAN地隔离开

网友I:
内部的can通信需要相互隔离吗

网友J:
通信距离主要跟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K:
很多时候不隔离一样可靠。

网友L:
usb转can模块哪家好

网友H:
隔离是为了减少两个系统之间的干扰

网友G:
实现总线上各节点的电气隔离。

网友I:
推荐选用隔离收发器。

网友F:
can接口要接通用CAN隔离收发器

网友M:
资料很全面的。

网友J:
双路隔离CAN的供电电源要不要分开?

网友:
带DC-DC 隔离485

网友K:
隔离不隔离是看自己系统使用环境而定

网友L:
CAN总线和iCAN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路隔离CAN的供电电源要不要分开?

最好分开

楼主:
隔离485的话,换成485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隔离不隔离是看自己系统使用环境而定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CAN总线和iCAN的关系?

ICAN是工业CAN总线,CAN的一部分

楼主(2020-04-11):
引用 网友N:
谢谢分享,正需要

感谢支持

网友O:
can通信需要相互隔离吗

网友P:
谢谢版主的资料。

网友Q:
CAN总线收发器的隔离电源

网友R:
电路图、固件、软件

网友S:
还有哪些开源硬件

网友T:
隔离CAN的通信距离主要跟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U:
隔离usb转can模块哪家好

网友V:
总线隔离模块哪个厂家品牌可推荐?

网友W:
隔离CAN模块的温度适应范围是多少?

网友Q:
电磁隔离如何设计?

网友P:
开源项目很棒

网友R:
资料确实非常的全面了。

网友O:
如何实现电磁隔离的CAN接口?

网友S:
开源硬件设计有哪些

网友X:
很多时候不隔离一样可靠

网友U:
隔离和不带隔离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V:
can光电隔离做什么

网友W:
有哪些芯片可用于CAN总线的接口设计?

网友T:
隔离CAN的供电电源要不要分开?

网友Y:
变压器参数能共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变压器参数能共享吗?

群里面有

网友Z(2020-06-02):
can总线隔离模块

网友AA:
CAN总线上加隔离怎么加

网友AB:
有隔离型的单线CAN解决方案不?

网友AC:
ISO1050 数字地与CAN地隔离开了

网友AD:
通过加光耦构成隔离电路?

网友AE:
工业现场隔离usb转can模块哪家好

网友AB:
什么情况下can总线使用隔离收发器

网友AA:
用什么器件隔离?

网友AF:
如何实现485与CAN同时隔离?

网友AE:
肖特基二极管起隔离作用吗?

网友AF:
隔离can收发器怎么做到静电15kv

网友AG:
CAN总线隔离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Z:
CTM8251E、CTM1051这些隔离模块

网友AA:
CAN设备通讯波特率的多少

网友AF:
CA-IS3050价格贵吗

网友AH:
通过加光耦构成隔离

网友AI:
跟着版主好好学习

网友AC:
谢谢版主的分享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