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GD的工程师解决一下GD32f350读写U盘的热插拔问题

楼主(2020-03-12):
之前拿GD32VF103做U盘的读写实验,仿真时,程序始终进入不到Main主函数,电路是按照GD官方标准电路图搭建的,其他实验都可以通过,但是USB这块始终进入不了main主函数,弄了好长时间最后放弃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朋友能完美实验成功,后来换GD32F350,按照官方电路图搭建好后,可以读写U盘,但是,必须在芯片上电之前把U盘插好,假如电路运行后插入U盘的话,实验还是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办法实现热插拔,想请GD的工程师指点一下,如何修改才能实现热插拔。

楼主:
顺便还是想请教一GD的工程师关于GD32VF103的问题,前期拿GD32VF103做GPIO实验,包括ADC还有TIME定时器实验,程序都可以正常仿真运行,为什么实验USB部分的相关程序时,都不能运行main主函数处。

淘宝上面买的实验板,仿真器是JLINK,接U盘部分是按照官方电路搭建的

楼主:
GD的工程师非常的不给力,我甚至怀疑他们的能力,自己编写的代码难道没有点数吗,可能代码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编写的,所以用户提出问题后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看看他们提供的例程里面一个中文都没有,我感觉他们是请老外编写的相关例程。

楼主:
目前来看,GD32VF103还不适合选用,特别对于刚刚接触GD32的用户来说,建议还是优先选arm核的产品。

楼主:
不过,GD32单片机是非常好用的单片机,国内的32位单片机,GD32应该是最优秀的,特别是GD32F1X0系列,耐操,非常可靠。

楼主:
偷偷的提醒一下大家,想做U盘读写的,还是选沁恒的CH579,他们的例程直接拿来就可以用,FAT系统都做的好好的,支持热插拔,直接是傻瓜型的,GD32当然也可以做U盘读写,但是感觉像是抄写STM32的,不支持热插拔,连相关函数名称都一样,吃相有点难,算了不多说了。GD32F150编个内部U盘倒是很实用,但是,官方又没有提供如何用程序把数据给读出来,FAT16跟FAT32还需要自己编,这里我提供一下文件在Flash中的具体位置,DBR开始扇区是0x20010,FT表在0x20012,目录区在0x20014,数据区在0x20024. 到目录区找首族,根据首族再到数据区找自己需要的数据,他这个是FAT16格式的,相对简单点。

网友A:
我们用的GD32E103 U盘热插拔正常,随便插拔都没啥问题,用的GD官方的库。 350不至于不行吧,同一厂家的同一个外设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GD32E103 U盘热插拔正常,随便插拔都没啥问题,用的GD官方的库。 350不至于不行吧,同一厂家的同一 ...

这么神奇,那倒是太好了,我来拍几块GD32E103回来试试看,希望能像你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GD32E103 U盘热插拔正常,随便插拔都没啥问题,用的GD官方的库。 350不至于不行吧,同一厂家的同一 ...

兄弟,太感谢你了,GD32E103完美实现U盘的热插拔,真太神奇了,之前GD32F350怎么弄都没有个卵用,这个非常完美,谢谢,谢谢了。

网友B:
看了半天,还没看懂,为什么有的芯片可以,有的不可以呢,技术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还没看懂,为什么有的芯片可以,有的不可以呢,技术都是一样的。 ...

我想芯片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GD的工程师在套用的时候,没有真正吃透USB相关原理,有些地方随意修改,所以导致意想不到的问题,不过还好,GD32E103这套程序不错,可以使用,真的要感谢前面那位朋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