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_Link_Me 3.0 无法识别

楼主(2020-03-12):
Nu_Link_Me 3.0 无法识别
怀疑固件丢了
有办法嘛 大佬们

网友A:
换个数据线试试,就是固件丢失,插拔的时候电脑也有反应。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插拔时候有没有反应。

网友C:
固件丢失的话,可以用另外一个好的,烧录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数据线试试,就是固件丢失,插拔的时候电脑也有反应。

有反应就是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插拔时候有没有反应。

有反应就是无法识别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一般固件不会丢失的,除非升级过程中你拔了或者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丢失的话,可以用另外一个好的,烧录回来。

怎么操作啊

网友D:
需要另一个nu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一般固件不会丢失的,除非升级过程中你拔了或者断电了。 ...

刚看了一下晶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另一个nu link

然后怎么搞啊

网友B:
你搜搜,这个版块有个贴是说怎么重刷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