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df文件 无法用 福昕阅读器 添加书签 ?

楼主(2020-03-12):
见附图一,福昕阅读器,点击 左上侧 书签添加按钮,可以添加书签;这说明,此福昕阅读器 是可以添加书签的。

见附图二,另一个pdf文件,同样的福昕阅读器,点击 左上侧 书签添加按钮,却无法添加书签;

见附图三,对不能添加书签的 pdf文件 进行 解密,却提示没有 加密。

请问,这是 为什么 ?如何才能 给这个 pdf文件 添加 书签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楼主:
没人理大神去哪里了?

网友A:
大神也不捣鼓这个啊。
你的这个问题不在福昕阅读器,而在哪个pdf文件。方便的话建议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也不捣鼓这个啊。
你的这个问题不在福昕阅读器,而在哪个pdf文件。方便的话建议上传上来看看 ...

谢谢前辈!

网友A:
用wps编辑书签,完全没有问题。

前辈高人,感谢!

网友B:
有个叫  补丁丁 的软件比较擅长 加书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叫  补丁丁 的软件比较擅长 加书签

貌似很强大,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