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8F K83系列单片机I2C读写EEPROM,太难了!

楼主(2020-03-12):
本人正在使用PIC18F26K83的I2C读写24LC系列EEPROM,指定地址读出总是无法实现,已被当在这里很多天了,实在痛苦啊!
以前用过其他18F单片机的MSSP读写过,没有问题,但是换到K83以后,直接玩不转了,太难了!
MCC生成的代码没有文档,不知道咋用啊!
求大侠帮忙提供些相关资料或教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跟芯片型号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
通过I2C读外部EEPROM, 你拿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看看是I2C没发出来波形?
还是I2C地址搞错了?
还是EEPROM没有ACK?

网友B:
第一步先看地址字节后面有没有ack, 没有后面都是白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芯片型号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
通过I2C读外部EEPROM, 你拿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看看是I2C没发出 ...

芯片型号不一样,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寄存器设置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先看地址字节后面有没有ack, 没有后面都是白扯.

现在实现当前地址读,就是不指定特定地址的读没有问题。但是当指定地址以后,得不到EEPROM的ACK,有时候I2C的S位还不自动清零。后来在发送完两个地址字节后,加入了一段延时,得到ACK了,然后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把这段代码封装成一个函数在main()中调用时又出现了前面的状况,总之给人感觉很不稳定。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在main()函数中正常运行的程序,为什么换成程序调用就不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