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串联问题

楼主(2020-03-12):
请教,光耦串联,如果IN输出控制OUT输出,可以这样串联不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搞,用一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搞,用一个不行吗。

不是正规设计,正好两个地方IO都有一个光耦,想着连接一起做个测试。 不知可行否

网友B:
只传输低速信号的话,这样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正规设计,正好两个地方IO都有一个光耦,想着连接一起做个测试。 不知可行否 ...

如果没有速度要求就可以。

网友C:
CTR不能太小,否则两次传输衰减的太厉害。

网友D:
可以这样弄,2k电阻功率得选大一点,否则会发烫,建议改成4.7k或10k

网友E:
两次隔离,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