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共基放大器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0-03-12):
最近在看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其中的共基放大器有一部分知识难以理解。
书中说电容(C5)接地,基极见不到交流成分;可是交流信号是从发射极输入的,为什么基极也会出现交流信号?

网友A(点评):
中文博大精深。它说见不到,你见到了?

网友B:
交流信号是从发射极和GND输入的。

你这个图不妨把C5和C1交换一下位置,交换之后看看和“共射”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e变动不大。Vb=Ve+Vbe 。

包含交流成分嘛

网友D:
因为电容的交流阻抗不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电容的交流阻抗不够低。

抱歉文中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需要在基极端加C5电容来消除交流信号,基极端应该没有交流信号出现

网友D(点评):
理论上等效于交流地电位。

网友D(点评):
通交隔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文中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需要在基极端加C5电容来消除交流信号,基极端应该没有交流信号出 ...

只有这样,才能输入回路实现低阻回路。产生更大的输入电流,提高输入回路的带宽。

网友E:
小肥牛现在对电流电压概念还没建立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沒接时,基极丶射极电圧随信号一起变动。
在接C5时,基极的交流信号,被C5分流衰減,C5电容值够大则基极 ...

之前自己也仿真过,当时没想明白,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彻底明白了!“无产阶级万岁”

网友D(点评):
BJT是电流型控,JFET是电压型控。

网友F(点评):
BJT我知道是电流控制型,感谢解答

网友F:
最近也在看铃木雅臣的场效应管部分,也有一个地方想不明白,就是TR2的VGS电压是如何确定的,TR1的电压值用分压公式可以很简单求出,TR2的VGS电压是如何得来的呢?(TR2栅极电压是由100K和51K分压取得,但是源极电压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D(点评):
IS决定VGS,这是电子学的推理。符合ID=gm*VGS

网友F:
我实际仿真了一下,电压值如图片里标识的,TR1的D极电压3.25V,TR2的S极与TR1的D极接在一起,可以认为是等电位,所以TR2源极电压值为5.25伏,TR2栅极电压5伏,所以偏置状态和TR1一样,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是5.25伏的电压值

网友D(点评):
你把因果搞倒了,如果二个管一样的,因流过同个电流,导致VGS相同,因TR2的G极被固定,其源极电位是VG-VGS.

网友F(点评):
感谢老师指导,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场效应管的传输特性,一定的Ids对应的Vgs是个定值,那么反过来也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肥牛现在对电流电压概念还没建立起来。

指导一下撒

网友F(点评):
电容隔直通交,在动态分析下面就是相当于电容与地短路状态,直流静态状态不受影响

楼主:
这个电路如果把里面的MOS管换成BJT的话就是渥尔曼电路,用MOS管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F(点评):
栅阴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实际仿真了一下,电压值如图片里标识的,TR1的D极电压3.25V,TR2的S极与TR1的D极接在一起,可以认为是等 ...

TR1及其偏置规定电流是1mA,由管子转移特性知此时Ⅴsg=0.25V。TR2的Ⅴg已知——因两管特性及电流一致,故Vsg亦同——Ⅴg=5.0v+0.25v=5.25=Ⅴs。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指导一下撒

电路中电流压概念的建立,这是个基础。你尚停留在共产无产比喻中,不好指导。例如,主题中“为什么基极也会出现交流信号?″,这里的交流信号是指电压或是电流?

网友E:
注:通常我们说“信号”,都是指“电”的。而在电路中表达电的量值通常有两个,电压或电流。很多时候你都必须区分。

楼主(点评):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R1及其偏置规定电流是1mA,由管子转移特性知此时Ⅴsg=0.25V。TR2的Ⅴg已知——因两管特性及电流一致,故 ...

感谢老师的分析,这么一说我明白了,ID确定后反过来VGS的值就确定了,

网友E:
看这个图。

网友F:
明白,感谢老师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明白,感谢老师指点

我和他有代沟,你可以去指导一下楼主,

网友F(点评):
楼主还要好好学习一下最基本的理论知识才行

网友F:
楼主给个网址你去学习一下,我感觉讲得非常精辟https://edu.21ic.com/lesson/166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个网址你去学习一下,我感觉讲得非常精辟https://edu.21ic.com/lesson/1666

谢谢

网友E:
我打那么多字,还给你找老师,感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打那么多字,还给你找老师,感恩不?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