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2812器件,CCS3.1与CCS3.3在 data load时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0-03-12):
问题1:CCS不同版本在载入外部数据文件时的问题。一样的程序,一样的数据文件,在CCS3.1中执行file->data->load,在sram中能够看到载入的数据:0.256957、0.268581。
而在CCS3.3中,载入后,在sram的地址0x100000中数据都为0。
问题2:CCS不同版本在载入数据后将数据写入flash中的问题。
在程序中将sram中的数据取出或者对临时变量data_back进行赋值,在CCS3.1中对flash的操作如下,能够将数据写入flash,并且读出、验证正确。

而在CCS3.3中,这个过程执行下来,flash中的数据感觉像是擦除的状态,没有正确数据。

以上两个问题,请大家为我答疑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A:
对比两个版本的工程属性吧  堆栈等设置问题  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A:
先确保导入的数据正确   CMD和GEL等文件也是一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保导入的数据正确   CMD和GEL等文件也是一致的吗?

感谢你的解答!
这是同一个dsp的工程文件,分别在两个机器上,分别用ccs3.1和ccs3.3中打开的,工程中的所有文件都不变,所以cmd和gel文件不存在区别。

同一个dsp工程在在ccs3.1中导入过程是,file->data->load,选择文件,数据导入结果在sram的地址中查看是正确的。而在ccs3.3中,同样的操作过程,在sram中显示为0,导入的数据就不正确。

另外,你说的工程属性是指什么呢?从哪里查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
这是同一个dsp的工程文件,分别在两个机器上,分别用ccs3.1和ccs3.3中打开的,工程中的所 ...

CCS3.3很早之前用过的  我记得在工程上右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