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的PA15脚要怎么设置才能作为普通IO口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20-03-12):
程序如下: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DISABLE_REMAP,ENABLE);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5);
while(1)
{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15);
    delay_1ms(10);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15);
    delay_1ms(10);
}

网友A:
一旦 用SWD接口的2个引脚  你硬件仿真就不好用了。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占用SWCLK SWDIO哦。             remap 就可以 没错。 我用过F系列1次, 你可以看手册确认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DISABLE_REMAP,ENABLE);   这个函数  第1个宏定义是否准确。

楼主:
结贴,需要开启复用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网友B:
需要复用时钟,还需要进行解锁,才可以做普通IO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