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C采样DAC两组输出电压,有几个问题,如图。另外,假如...

楼主(2020-03-13):
ADC采样DAC两组输出电压,有几个问题,如图。另外,假如信号1uA左右,是否需要20位的ADC芯片?是否需要考虑信号的频率?

网友A:
1uA的信号要采样的话,不单单是ADC芯片的精度问题了,肯定是要做放大的,放大电路的精度才是关键

网友B:
你要先将电流用采样电阻转成电压,然后根据量程和要求的分辨率选择ADC。一些24位ADC有1~128倍增益,不需要放大器,最经典的就是电子秤的ADC,不需要放大器,分辨率可达0.1u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将电流用采样电阻转成电压,然后根据量程和要求的分辨率选择ADC。一些24位ADC有1~128倍增益,不需要 ...

对   就是类似电子称之类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将电流用采样电阻转成电压,然后根据量程和要求的分辨率选择ADC。一些24位ADC有1~128倍增益,不需要 ...

这个采样率是软件可以调整还是芯片已经固定了?信号的带宽要如何考虑在设计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将电流用采样电阻转成电压,然后根据量程和要求的分辨率选择ADC。一些24位ADC有1~128倍增益,不需要 ...

1~128倍增益--------------增益可调整吗?还是外部也需要跨接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28倍增益--------------增益可调整吗?还是外部也需要跨接电阻?

软件设置ADC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设置ADC增益

如何设置呢

网友C:
查看芯片说明书,必须了ADC采样的范围,然后才判断是否要增益放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