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通信影响串口中断

楼主(2020-03-13):
使用新唐ML51PCOAE的硬件i2c通信时(发送起始位用语句set_I2C0CON_STA; ),影响串口中断,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点评):
最好贴出程序,看看是不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建議調整中斷優先權。

网友:
查看这句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后面的代码触碰了串口。

网友C:
故障排除了没

网友:
没用过呢,跟003区别大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经过楼上两位的指导,基本可以运行,正在测试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