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咨询一下s003的问题,看了数据手册没找到的

楼主(2020-03-13):
一、选项字的基地址在哪里,看例子就是代码的基地址,从描述来看是在代码区之外的
二、有没有办法让代码识别到是在仿真模式。管脚不多,仿真占用的比较多,这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A:
这个貌似都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都不可以吧

问题1找到了,手册里面有说到,只是看的不仔细,没注意到,读取的时候给INSCON的第五位置1后读取的就是选项区,唯一id也在这个区,那么比较可能也是可以改写的,但是手册里面没有提到,选项区的前256字节肯定是可改写的,后面的id区不清楚,一会做测试看看。

网友:
这个总结非常棒。

网友B:
是不是仿真状态,没法确定吧

网友C:
没听说有这个功能啊,其他的芯片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有这个功能啊,其他的芯片也没有啊

stm32或者兼容的可以通过管脚配置和标准复位的差异发现,这个不行,找不到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