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79f3283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后唤醒的问题

楼主(2020-03-13):
电脑上keil调试,进入掉电模式后,没有按键不会唤醒,但是下载到芯片后,进入掉电模式无按键也会自动唤醒,一直没找到什么原因?

楼主:
找到原因了:按键用到P41~P45引脚,INT44~INT47映射到P10~P13,而不是P44~P47,  寄存器IENC只能设置为0x0e而不是0x3e

网友A(2025-10-30):
SH79F3283 掉电模式唤醒需注意:确保唤醒源配置正确,支持外部中断(如 INT0/INT1)、定时器等。需先使能对应中断,设置触发方式(电平 / 边沿)。唤醒后需重新初始化时钟(掉电时时钟可能关闭),恢复外设状态。若唤醒失败,检查中断使能位、引脚电平及唤醒前是否关闭了必要外设。

网友B:
可以尝试在掉电模式下增加一个延时,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硬件电路的干扰会导致误唤醒。

网友C:
79F3283 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后无法唤醒,常见原因有唤醒源配置错误、硬件故障及程序逻辑问题。需检查是否正确设置了唤醒引脚或中断,确保外部触发信号有效;同时排查电源是否稳定、晶振是否正常起振;唤醒后的程序代码也要检查,避免出现死循环或初始化错误导致无法正常恢复工作。

网友D(2026-03-21):
检查一下你的代码,是否有在掉电模式下设置唤醒源。

网友E:
调试器干扰、唤醒源配置、电源环境差异、代码与硬件配置差异

网友F(2026-04-21):
SH79F3283 进入掉电(PD)模式后,只有外部中断 INT0/INT1、端口电平变化中断、看门狗溢出可唤醒,定时器全部停止。需先开启对应中断使能、总中断 EA=1,唤醒后默认从头执行程序(非中断返回)。

网友G:
一般主要是配置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按键用到P41~P45引脚,INT44~INT47映射到P10~P13,而不是P44~P47,  寄存器IENC只能设置为0x0e而 ...

中断问题确实需要好好确认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