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积分电路分析

楼主(2020-03-13):
原理图如上所述:
我的分析:假设电容C33的容量为C,两端压差为U,流过电容电流I33

  (1)  V+ = V-
  (2)  Vout = U0
  (3)  电容C33的电流I33 = C(dU/dt) = C*(dU0/dt - dV-/dt)
  (4)  (VIN - V-)/20K + (0-V-)/10K + I33 = 0
综合前面四个得出:
C(du/dt - dV-/dt) = (3V- -Vin)/20K

du/dt = dV-/dt + 3V-/20C - Vin/20C;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解了(数学有点差)....也不知道上面解的对不对,大神们能不能帮帮我

网友A:
你要求什么?求vi和vo之间的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什么?求vi和vo之间的关系吗?

大神,VIN是一个固定值,我相求V+输入和Vout的关系

网友A:
当频率f知道了,s=2*pi*f*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频率f知道了,s=2*pi*f*j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频率f知道了,s=2*pi*f*j

研究下哈哈

网友A:
可以把《信号与系统》 郑君里
第四章 第五节 用拉普拉斯变换法分析电路、s域元件模型。

向你这样列微分方程,比较恐怖。

网友B:
S 解,工作点有问题吧。开环。

网友A:
楼主要解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吧。可以用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 解,工作点有问题吧。开环。

收到

网友C:
dV-/dt-----------------这个怎么计算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