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可不可以出一个类似STC计算定时器和延时的插件

楼主(2020-03-13):
如题:
下图是STC的,用着挺方便,官方也出一个吧;
让单片机更容易

网友A:
赛元魔盒插入这个功能就好咯!!!!!

魔盒倒是可以考虑加入这个功能,但是客户端需求不是特别统一,后续的魔盒升级我们会考虑一下加入这个功能;另外赛元计划在近期(5,6月份)举办赛元易码魔盒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参与一下,针对魔盒提供一些意见给我们,我们会综合各位的意见做后续的升级。

网友B:
其实很简单,看完手册知道整个时钟系统的结构,就可以自己轻松写定时器的应用了。

网友C:
一般单片机玩的熟的,都是自己刷刷几笔算出来放进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D:
自带的计算器不好用吗朋友

@itcs :不可能,我计算器算起来飞快
论效率的话,自带的计算器不如STC的复制粘贴来的快

网友E(2020-04-17):
通用定时器结构是一样的,所以计算值也是一样的。

网友F:
经常用的话,当然写一个自动计数函数就可以了。例如timer2,初始值化为
void TIMER2_INIT(uchar sysFreq,uint timingValue){
    uint timer2_timing = 65535-(sysFreq*timingValue);//sysFreq:系统运行频率。timingValue:定时ms数,如1ms就是1000
        TMCON = 0X04; //计时
        RCAP2H = timer2_timing/256;
        RCAP2L = timer2_timing%256;
}

配合下面函数,随时开启及关闭。
  1. void TIMER2_EN(bit en){
  2.    en ?(T2CON |= 0X04):(T2CON &= 0XFB);
  3. }

网友G:
用定时器又准又简单,

软件延时再准其实也不准,受中断影响无法消除

网友H:
赛元计划在近期(5,6月份)举办赛元魔盒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大家都参与一下,针对魔盒提供一些意见给我们,我们会综合各位的意见做后续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