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的电源电路发热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13):
电感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感量选大了,容易饱和,内阻大。

网友B:
电感值以及工作电流都要选择的恰当。如果电感值没有计算错,应该选择的电感的工作电流太小了。

网友C:
电感的型号不对,不是高频电感。
电感的电流不够

楼主(点评):
怎么取分是否高频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感量选大了,容易饱和,内阻大。

贴片功率电感33UH,磁胶屏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是电感量太小。这个必須合理地计算,某笵围的电感量可用,电感参数选[ L÷Rdc ]较大者为优先。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