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为不同DC-DC LED照明应用选择适合的高能效驱动器方案

楼主(2020-03-13):
为不同DC-DC LED照明应用选择适合的高能效驱动器方案

       近年来,高亮度LED的应用领域不断增多,涵盖从行动装置背光、中大尺寸LCD背光、汽车内部及外部照明及一般照明等宽广范围。常见DC-DC LED照明应用包括景观照明、内部低压道路照明、太阳能供电照明、汽车照明、应急车辆照明、船舶应用、低压卤素类替代及飞机内部照明等。本文将重点探讨如何为不同DC-DC LED照明应用选择适合的安森美半导体高能效驱动器方案。
表1:常见DC-DC LED照明应用

  LED DC-DC开关稳压器拓扑结构
  根据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将LED DC-DC开关稳压器的拓扑结构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降压:适合于在所有工作条件下最小输入电压始终高于LED串最大电压的应用。例如,以12 V电源驱动单颗1 W LED时,使用此拓扑结构。

  升压:适合于在所有工作条件下最大输入电压始终低于LED串最小电压时的应用。例如,以5 V电源驱动6颗LED时,使用此拓扑结构。
  降压-升压,或单端初级电感转换器(SEPIC):适合于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有交迭的应用。例如,以12 V汽车电池驱动4颗LED时,可使用此拓扑结构。
  不同拓扑结构适合采用不同的LED驱动器方案。安森美半导体身为应用于高能效电子产品的首要高性能硅方案供货商,运用公司在电源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及专知,针对各种LED照明应用提供宽广范围的高能效驱动器方案,其中包括各种高能效DC-DC LED照明方案。

 LED DC-DC降压驱动器方案
  典型LED DC-DC降压应用有如线槽灯、书架灯及展示柜灯等中使用的高亮度模块化灯条,一般每条(11.5 x 1英寸) 4颗LED,根据颜色的不同,光效为23至47 lm/W,电压为23至25 V 。
  根据频率及电流的不同,此类应用中可以使用安森美半导体提供不同的LED DC-DC降压驱动器方案,包括NCL30100控制器、CAT4201稳压器,以及能够配置为降压稳压器的NCP3065/NCV3065、NCP3066/NCV3066稳压器及控制器等(见图1)。这些方案各有其特点。
图1:不同LED DC-DC降压驱动器方案。
  例如,NCL30100作为控制器,本身并未整合FET,但它支持使用高性价比的N信道MOSFET作为外部组件,能够调节电流,并以100%的占空比工作。但此组件的电源电压(VCC)能达18 V,需要外部组件以支持较高电压,且需要用于确定数量的LED设计。NCL30100适合MR16灯泡、12 V景观照明、太阳能供电LED照明、线性照明及广告牌文字电路和标志背光等应用。
图2:NCL30100 LED降压控制器基本应用电路图。
 CAT4201则是整合了MOSFET开关的完整电源转换器,采用小型TSOT5封装,最高电压36 Vdc(可承受40 V瞬时电压),能驱动总电压达32 V的7颗串行LED,电源能效高达94%,提供限流及热保护。但此组件在大多数应用中要求输出电容,且LED输出电流限流为最大350 mA。CAT4201适用于12 V及24 V照明系统、汽车及飞机照明和通用照明等应用。
图3:CAT4201 LED降压驱动器典型应用电路图。
  NCP3065和NCP3066,以及相应通过汽车认证的版本NCV3065和NCV3066,是弹性的开关稳压器,能够配置为降压、升压及降压-升压等不同结构。配置为LED降压稳压器时,能在不采用输出大电容的条件下工作,支持+40 V/1.5 A典型峰值开关电流,可以设定350 mA、700 mA及1,000 mA等不同输出电流,还能够配合调光需求。NCP3065/6、NCV3065/6适合于汽车及船舶照明、大功率LED驱动器、恒流源、低压LED照明(景观、道路、太阳能及MR16替代)等应用。
图4:NCP3065典型LED降压应用电路(左)及典型LED升压应用电路(右)。

  LED DC-DC升压驱动器方案
  如上所述,NCP3065/6、NCV3065/6能够配置为不同结构,图4右显示的是即是配置为升压结构的应用电路图。

  LED DC-DC降压-升压驱动器方案
  典型LED降压-升压应用包括以12 V交流或12 V直流电源驱动包含3至4颗LED的模块。这种应用中就可以采用配置为降压-升压拓扑结构的NCP3065/6控制器,从而满足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有交迭的应用需求。图5显示的是NCP3065在此类应用中的电路图。
图5:NCP3065 LED降压-升压应用电路图。

网友A:
LED驱动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B:
LED灯怎样选驱动器

网友C:
LED驱动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D:
如何设计LED驱动电源

网友E:
怎么学习LED驱动电路的设计

网友F:
LED软灯条驱动器怎么设计?

网友G:
为什么不能用一颗驱动ic设计所有的led驱动

网友H:
是不是所有的LED灯都需要驱动器呢

网友I:
LED驱动非隔离与隔离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设计一个发光二极管驱动电路

网友C:
led驱动电源国内常用哪些设计方案

网友F:
设计LED驱动电源设计需要用到哪些

网友B:
LED驱动器匹配

网友A:
LED灯内的驱动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G:
选择和设计LED驱动电源时要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I:
LED驱动电源的变压器咋设计?

网友H:
LED驱动电源分类有哪些?

网友J:
求解LED驱动器参数具体意思

网友K:
大功率 DC-DC led 恒流驱动

网友L:
LED灯具的驱动和DC-DC有什么关系?

网友M:
LED驱动是DC到AC吗

网友N:
12V-DC开关怎么接LED灯

网友O:
输出电压dc60v能带多少wled灯

网友P:
LED 平板灯与驱动器如何匹配

网友Q:
LED驱动器的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R:
如何选择合适的LED驱动器

网友S:
如何判断LED是AC LED还是DC LED

网友N:
DC-DC线性恒流IC有哪些优点?

网友M:
恒流DC-DC开关电源请教下,如何设计

网友O:
DC12V5A的电源可以带几个LED灯

网友L:
DC-DC的LED驱动电源输出共负极的话会有干扰吗?

网友P:
led灯不用驱动器行吗

网友K:
led的恒流驱动电源 dc-dc ac-dc的区别?

网友Q: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LED驱动器的好坏

网友J:
led驱动电源常见故障有哪些?

网友R:
led与驱动器一般最容易坏是哪个

网友S:
48V DC LED 指示灯电路设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