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 RTC 周期唤醒

楼主(2020-03-13):
我参考STM32F2X 标准库里的RTC 周期的从standby模式里唤醒,测试时发现只能从standby 模式中唤醒一次,同时发现RTC_ISR 里的WUTF 位不能在唤醒后清零。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按理说 只能唤醒一次 就能唤醒第二次啊 ?因为从STANDBY模式唤醒后 就相当于复位了,一切重来。

还有,WUTF肯定可以软件清零的,它的置位乃硬件决定的,是否被反复置位了。

结合手册好好检测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