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正负极接反如何挽救

楼主(2020-03-13):
晚上测试时候没看清正负极接反了,一直接受不到数据,闻到一股焦味才反应过来
是温度传感器SGP30,店家没有这个板子的原理图。
使用万用表测量SGP30芯片1 2 引脚电压正常,但是没有读数了。板子上另外几个原件看不清,请问下有什么修复的方法

网友A:
贴图吧,sgp30好像还挺贵

网友B:
都闻见味道了,重买一个吧。

网友A:
经查资料这个传感器来自瑞士
https://www.sensirion.com/en/download-center/gas-sensors/multi-pixel-gas-sensors/

此芯片供电1.8V。

这个模块应该有LDO,适应5V。
i2c电路,应该有电平转换。

网友A:
检查1脚是否是1.8V,由于这个芯片前面有ldo,检查ldo,说不定芯片没坏

网友C:
量下电压是否正常。外部元件有没有损坏 再就是看看波形

网友D:
不管多么金贵,烧了就是烧了,并不会因为贵而能救活。

网友E:
一般没事,都有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