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除了CC外,还有哪些可以设置5Gbps或10Gbps?

楼主(2020-03-13):
有个USB小设备,被错误识别,导致通讯问题。

首先,有个手机OTG转接头,然后通过大A口,用A-typeC的线,可以正常通讯, 5Gbps。

定制的typeC- typeC导线,却被识别成10Gbps,然后不能正常通讯...

拆了OTG转接头,里面也只是CC- 5.1k - GND, 和定制的一样。然而,为啥被识别成10G呢?  没有CC线上的mark芯片啊

网友A(2020-05-01):
OTG 线: Type-C SPEC 对 Sink 的描述,CC 接 Rd(5.1K) 接地—— 设备不用协商,固定当 Sink(Device)。

定制的 Type-C Type-C 那可能性就多了,会涉及 CC 线的配置。
至于5G 还是10G 还是 20 G ,那是 USB 数据协议层的事情了,与接口关系不大。

如果是学习/开发人员就看一下 USB Type-C 规范;
如果是搞市场有时间急迫性的,把人家的线拆开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