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2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输入3.3V输出是多少伏

楼主(2020-03-13):
我们的板子有个电路如上。
KGL4接单片机IO口。
我分析KGL4为低,光耦导通,OUT_KGL4是低电平。
KGL4为高,光耦不导通,Q6也不导通,那OUT_KGL4应该是几V呢?
我测了一下,OUT_KGL4什么也不接,是1V.
这个正常吗?我是菜鸟。请高手指教,谢谢!

@jazzyfox :搞好了,没反,我接错线了
你的D6是不是画反了
你直接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OUT KGL4要干什么用,你要是用他驱动继电器这个电路完全能用,要是连单片机只是可以拉低二极管应该拿掉,你要想上拉就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也不接时,被认为OUT_KGL4电压不确定,测得几伏都说明不了什么。

接上一个固态继电器,只有0.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Ic≈0,其它值均由此而出。

那照你这么说,那这恶鬼电路不能输出高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照我说,去照理儿说。

我都说了,我是菜鸟,你不能明确点吗?

楼主:
你要不想说,干脆别回帖子了。
你回帖子,又不愿意说,那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你要想办法给他确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请教吗?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很有价值的,也是足够的。

我承认我态度不好。
也承认你每一个字都是有价值的。
可是不够的,所以我才继续发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想办法给他确定下来。

那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上一个固态继电器,只有0.03V

输出高电平,最好搞个上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啊

OUT_KGL4处两头高阻,电位难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高电平,最好搞个上拉

嗯,有道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啊

电路没问题,你什么都不接当然拉不高了,只有接了负载才能拉高,只有形成回路才能拉高

网友A:
现在的小孩子叫网络弄坏了,以为什么都可以上网天代价索取,不知道这是即时一对一免费教导。
你的专职老师都没讲这么多,算我多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没问题,你什么都不接当然拉不高了,只有接了负载才能拉高,只有形成回路才能拉高 ...

嗯,接了一个固态继电器,变成0.03V了。
继电器是那样的,一端直流,另一端交流。
直流一端是3-32V。接到直流,继电器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小孩子叫网络弄坏了,以为什么都可以上网天代价索取,不知道这是即时一对一免费教导。
你的专职老师 ...

老师讲的都忘了,也不讲这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啊

你的问题回答,同oc门,即集电极开路输出,应该叫输入3.3,输出高阻态

网友E:
大开眼界,现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都开始搞电子了。

网友F:
说明D6 的漏电流比Q6略大。如果测量电压的是万用表,一般电压档内阻10Mohm,1v测量结果表示d6 漏电略大0.1uA。正常。

xch
@tiantiantian123 :多准的算准? 理科生可别学文科生。
赞,漏电流,也有可能是万用表不那么准确
唯一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开眼界,现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都开始搞电子了。

朴昌范,你说你自己吧

网友G:
你这电路本身就有问题,用都用的不对,

网友C:
两边的电源好像隔离了,地隔离了没?

@叶春勇 :电源地,信号地啥的,哈哈,感觉这论坛很少有电路分析啥的了,人感觉不多
@tiantiantian123 :一般上也应该搞个gnd1 gnd2 啥的
要不他这就是随意画的,没啥电源隔离,要不就是两个系统,电源地都隔离,猜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边的电源好像隔离了,地隔离了没?

讲这些都没有用,智障连负载应该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搭理他是不是太丢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讲这些都没有用,智障连负载应该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搭理他是不是太丢人了? ...

去年这个人不是发了几个帖子,人家搞软件的。想学点硬件,挺好的。到时产品出问题,软件不背锅。

网友:
我带着偷笑轻轻地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的电源好像隔离了,地隔离了没?

我不太懂,别人搞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讲这些都没有用,智障连负载应该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搭理他是不是太丢人了? ...

朴昌范,你说谁不知道负载放到哪。只不过一开始没接,后来接了也不管用。
你才是智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讲这些都没有用,智障连负载应该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搭理他是不是太丢人了? ...

听说他的电路很多老板买来的,说不定可以学习下。

网友H:
原来 R2D2 叫朴昌范 ?  飘唱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 R2D2 叫朴昌范 ?  飘唱犯?

对呀,就叫朴昌范。一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人。
因为我没用他的电路,就对我恶语相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姓朴,而是姓王,名字也不对,属于大富大贵的名字。

是吗?我去过他群里,有人说他叫朴昌范,难道是骗我。
我看还是叫朴昌范比较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年这个人不是发了几个帖子,人家搞软件的。想学点硬件,挺好的。到时产品出问题,软件不背锅。 ...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到智障,你应该不说话。

网友J:
看这个图

接单片机光耦输出就没必要24V了

网友K:
我猜24-0.7v

网友L:
电路的输出模式定义,没有明确

网友M:
这是一个开漏输出的控制电路。Q6不导通时集电极电压取决于外部控制电路。不大于24V

网友N:
实在看不下去了。
除了23楼的,
其他的要么在扯淡,要么是自己还不明白就出来瞎说了。

楼主(2024-09-20):
引用 网友E:
大开眼界,现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都开始搞电子了。

你才智障呢?找骂呢

网友O(2025-05-30):
这不就一开漏输出么?只能输出地,高端由外接上拉提供,想要3.3的输出就3.3上拉,想要5v就5v上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