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2020-03-13):
开关电源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吗?

网友A:
这么高的电流,你的手机能承受的了吗?

网友B:
可以,只要电压不超过5.5V,快充的需要协议支持

网友C:
电流有点大了吧这个

网友D:
5V3A的可以 自己找根USB线 红黑接电源,D+ D-短接

网友E:
输出的实际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所以电压是5V就可以

网友F:
上面回答电流太大的人 感觉对电路的知识很模糊啊   稳压电源的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G:
可以尝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5V3A的可以 自己找根USB线 红黑接电源,D+ D-短接

D+D-为啥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