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micro usb换成type c的接线疑问

楼主(2020-03-13):
把老产品电路板上的micro usb座子换成type c的座子。纯粹只是为了使用type c这个座子的随便正反插及可以承受大电流功能。
当然原来的micro usb具有通信和供电功能。

除了电源的正负极及D- D+总共四根线要对应接上,type c的其他脚怎么处理,悬空?直接接地?还是要接电阻什么的?

如果处理不好会不会将来被那种可以输出5V/9V/12V的快充充电头给误识别输出高压把板子烧坏了。我实际只需要5V电压即可。

做过量产产品的行家给分享下经验吧,谢谢!

另外16p的这种座子应该是合适的吧,我看还有6P,24P的款式,应该不是脚不够用就是脚太多用不到吧。

网友A:
其他引脚,都有用, 各种用途。有个CC引脚,下拉5.1k电阻,就输出5V。 其他电压需要CC进行通信获得。

网友B:
马克,万一用到呢。

网友C:
你好 我最近毕设也在弄这个 请问 micro usb的D+ D-对应的是typeC上的哪两个pi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最近毕设也在弄这个 请问 micro usb的D+ D-对应的是typeC上的哪两个pin呢 ...

哎呀,我还没有落实确定下来呢。还没空搞这个呢。

网友D:
如果只是想换成Type-C口取+5V的电源用,建议用最简单便宜的6脚座子即可。
把CC1和CC2脚连在一起,然后接一个5.1K 下拉电阻。按USB规范,这样取的就是默认的5V电压。完全不用担心拿到错误的电压。高电压需要QC或者PD协议握手后才能得到。

网友E(2020-08-28):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想换成Type-C口取+5V的电源用,建议用最简单便宜的6脚座子即可。
把CC1和CC2脚连在一起,然后接一 ...

如果要进行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