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035CAN通讯

楼主(2020-03-13):
小白学习DSP 用CAN通讯  根据手册上说明  改变CANMC的DBO位的设置可以更改发送和接受的数据的顺序  可是我改变了以后两种设置结果是一样的  很奇怪  暂时没有代码  有大神有过经验可以指导一下  明天放代码出来   是否是配置前需要什么设置步骤  我直接配置的相关位

网友A:
下载controlSUITE等工具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controlSUITE等工具包了吗

没有  用这个工具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用这个工具包?

学习必须下载这个 里面每个系列型号的外设等工程全部提供了

网友B:
你可能没有完全看明白吧
DBO 是数据字节顺序。 该位选择消息数据字段的字节顺序。
1 首先接收或传输数据的最低有效位。
0 首先接收或传输数据的最高有效位。

网友C(2020-06-22):
设置can寄存器得用影子寄存器变量中转一下老弟,不然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