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个触摸键怎样实现长按和短按功能

楼主(2020-03-13):
我写不出来,无奈,只能在这里问问题

网友A:
我认为这个取决于软件的设计,和硬件没有关系,网上查看按键状态机的**。

网友B:
用轻触按键的方式,很简单

楼主:
触摸状态机驱动赛元Demo里面有吗

网友C:
触摸按键的方式,要做长短按,只能是通过软件计算触发的次数,自己定义长按的次数,类似轻触开关的长按计算方式。

网友D(2020-05-12):
能提供一下例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提供一下例程吗?

您好,可以看一下这份触控按键长按键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可以看一下这份触控按键长按键的程序。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赛元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