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之三节棍!!!

楼主(2020-03-14):
本人以前发帖多次说过,学习模拟电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去研究无穷无尽个新器件工作原理、无穷无尽个实际电路工作原理,然后再去研究基本的理论。
另一种方法是先花一点时间,研究基本的理论,然后再带着知识应用的目的,有选择的去研究各种新器件的工作原理、实际电路的工作原理。
因为研究过基本理论,就把各种可能的应用原理全包含了,没必要去学那么多了,它们有共性,在这个角度上看,一摸一样的东西,懂一个就行了。

例如本人以前说过三段论了,这个三段段,可以理解成三节棍,只要懂得三节棍工作原理,就能理解无穷无尽种电路的原理。

为便于理解三节棍原理,我从网上直接截取个上课目录表:

凡是看过我以前帖子的,而且看懂了的,应该看一眼目录,就能迅速知道这个目录中各种器件(SCR,UJT,PUT,TRIAC等)的共性。

网友A:
为什么是“无穷无尽个新器件”和“无穷无尽个实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无穷无尽个新器件”和“无穷无尽个实际电路”?

因为新器件是层出不穷的,例如现代CMOS模拟电路设计教科书中,开始教学鳍式晶体管了,估计大多数人还没听说过呢,就进入实用阶段了。

或者换句话说:你能知道世界上模电电路的个数,是多少吗?(结构相同、参数相同的电路,只算一个)

楼主:
一个一个话题来。

关于SCR,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何说它叫可控硅,而不是叫可控锗??因为三极管有硅管和锗管之分,用锗做不就成可控锗了吗?

来看一下传统的可控硅工作原理分析。

传统的可控硅工作原理分析,是基于上面这个双管模型。

首先说明一点:用word等软件编辑公式,费时费力,所以手写最快,2秒钟可以搞定。
模拟版块有个同志,对手写是冷嘲热讽,我这帖子又不是写给你看的,你不看不就行了??我又没请你看。

假设晶体管处于有源区,那么可以写出电流约束关系如上图。式中α是短路共基正向电流增益。

对两个管子,套用上面公式,再由KCL定律,可得:

根据这个电流表达式,可以知道分母中的α1+α2非常关键,倘若取临界值α1+α2=1,那么I趋向于无穷大,意味着可以建立起转折点VBO!于是可以有稳定的导通态。

但是另一个条件也必须满足,就是α1+α2<1,否则SCR没有稳定的关闭状态,而锗结构SCR,恰恰满足不了这个条件,所以没有可控锗,只有可控硅。

楼主:
查阅各种书籍、文献资料可知,之所以说两管模型无法等效出负阻特性,根本原因是这些书籍资料中,相关的理论推导,都是到此为止!!!

然后用嘴巴说,a1+a2等于1还是小于1,会如何如何,而根本没有人用三极管等效模型做进一步推导,这就导致SCR的双管模型用了几十年,也误导了部分人几十年,误以为SCR=双管。

如果用E-M模型,可以严格证明出,普通双管,修改参数也无法实现,除非beta被修改成不是普通三极管了。

楼主:
根据SCR工作原理,可知两个重要的工作条件,依赖于α1和α2之和!!!!!!!!

而要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可控硅设计(掺杂、各个结的厚度等)必须保证,当可控硅等效电路中的α,和可控硅中通过的电流成正比!!!!!!!!!!
也就是说,当可控硅中流过的电流很小时,那么α也必须小,而且小于0.5,这样才能保证两个α之和<1;
当可控硅中流过的电流很大时,那么α也随之变大,这样才能保证两个α之和=1;
更为重要的是,更句上面表达式,如果两个管子的等效α都等于1,那么α之和=2,代入电流表达式,可知I=-Ico!!!!负号意味电流可以反向流动!

一定要记住这个结论!

楼主:
理解这个结论之后,SCR的伏安特性就一目了然了:

从控制端注入电流IG,增大了可控硅中通过的电流,进而增大了α,进而相对于原来的IG=0的情形而言,α1+α2=1提前到来,所以转折电压UBO提前,也就是向左移动!

楼主: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相关部分有问题。

书中说控制端开路,管子就不导通,这是错误的,管子靠的是雪崩击穿导通。
而且书中给的SCR伏安特性曲线,IG=0也是有转折电压UBO的!
所以文字和图,是对不上的。

而且上图少标了个对开关而言,非常重要的负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