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MCU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0-03-14):
是乘法器和除法器的区别吗

不是那么简单。。。是运算上

网友A:
这两个区分模糊了   以前TI将C2000放到DSP系列中   现在将C2000放到MCU里面了

网友A:
DSP中主要是有DSP核    能够快速计算定点和浮点运行  一个机器周期完成一次乘加运算

@sjnh :你说的对 我说的是乘加运算 适合做卷积等运算
单周期乘法不是重点,arm核很多都能达到,DSP其它很多方面做了优化的,就拿乘法说DSP是取数->乘法->保存,3个动作都是1个周期,但ARM不是乘法很快,但取、存为了适应CPU的其它功能,是4个周期或更多;当然DSP功能肯定少

网友A:
MCU有丰富的外设接口  低功耗和性能之间权衡

网友B:
数字信号处理  & 微控制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