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

楼主(2020-03-14):
    可控硅是4层元件,中间两层比较厚,所以他的等效模型中的两个三极管的HFE都很小(这种结构耐压可以做的较高)。在小于维持电流时,hfe0xhfe1<1,不能维持导通,电流大于维持电流时,hfe乘积大于1,能够维持导通状态。
    所以可控硅的三极管模型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可控硅的“两个三极管”模型是个简化的原理示意性模型,原则上没问题。这种模型与可控硅基本结构也有一定的契合度。

网友A:
虽然可采用两个BJT模型示意,但并不能简单地用通常的BJT模型,譬如EM。

此外,还需考虑器件的动态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可采用两个BJT模型示意,但并不能简单地用通常的BJT模型,譬如EM。

此外,还需考虑器件的动态特性。

不懂没什么
但不懂,非要装懂,就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