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芯片的价格

楼主(2020-03-14):
目前dsp芯片的价格是多少 ti的

网友A:
建议你去电子市场看看或去网上搜搜

网友B:
也可以咨询一下TI的代理商

网友C:
各种型号是不一样的哦
价格从几十到上百不等

网友D:
电子市场都可以问到得

楼主:
感谢上面兄弟的回答啊 我已经从网上搜到了

网友E:
需要什么类型的DSP?

网友F:
几十到几百不等的。

网友G:
你对DSP有什么要求?

网友H:
这个根据DSP类型定的。

网友I:
说的对,不同的芯片不同的价格

网友J:
先选好芯片的价格

网友K:
不同的DSP价格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L:
这个DSP的价格不固定的。

网友M:
5509的价格不高。

网友N:
直接去官网查看一下相关的价格。

网友O:
TI的代理商价格怎么样?

网友P:
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块钱吧。

网友Q:
DSP芯片根据需求选择的。

网友R:
楼主确定好了要实现的功能了吗

网友S:
因 不同型号而已  呵呵
还与数量有关

网友T:
你是需要哪个DSP芯片?

网友U:
要不去官网看看。

网友V:
不同的DSP芯片价格不一样。

网友W:
多核的DSP价格都很贵。

网友X:
TI的DSP芯片种类很多。

网友Y:
TI的芯片也可以走大学申请。

网友Z:
一般人家还是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