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原创】电池电量计BQ40Z50-R1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4):
前段时间刚好在学习使用TI的电量计芯片BQ40Z50-R1,现将自己整理出来的使用注意事项分享如下:

1. /PRES引脚用以检测是否有系统,该引脚被外部拉低时表示有系统存在。
2. /SHUTDN引脚用来控制芯片休眠或工作,下降沿有效,进入休眠和唤醒均为下降沿触发。可用按键控制。
3. /PRES引脚和/SHUTDN引脚是同一个引脚。
4. 不满四串的应用时,从最高节电芯(VC4)开始往下短路。
5. 内部均衡最大电流为10mA,可同时均衡多节;外部均衡电路同一时间只能均衡一节。
6. 电流检测输入SRP、SRN之间的压差范围为 -0.1V ~ 0.1V。
7. V(SRP) > V(SRN) 时为充电,反之为放电。
8. 具有历史数据记录功能,每10小时记录一次特定数据:最大最小电芯电压、最大电芯压差、最大充电电流、最大放电电流、最大平均放电电流、最大平均放电功率、最大最小电芯温度、最大电芯温度差、最大最小内部传感器温度、最大MOSFET温度、安全时间发生次数和最后一次安全事件发生的循环、有效的充电种植次数和最后一次发生的循环、Qmax和Ra的更新次数和最后一次更新的循环、Shutdown次数、每节电芯的均衡时间、总的运行时间和每个温度区间内的运行时间。
9. 支持SHA-1认证。
10. 可驱动3、4、5段LED显示容量状态和故障代码指示。
11. 电芯电压检测周期为250ms。
12. 检流电阻的阻值推荐为1mΩ ~ 3mΩ。
13. 具有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四个外部温度传感器,所有五个传感器都可以单独配置开启或关闭,并可配置为电芯温度或者FET温度检测。
14. 通讯方式为SMBus V1.1。两条通讯线被拉低超过2S时,通讯关闭。两条线拉高后,1ms内通讯恢复工作。
15. 具有三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睡眠模式、Shutdown模式。
16. 正常模式:以250ms为周期进行数据采样、计算、保护动作执行和数据更新,时间间隔内为低功耗阶段。
17. 睡眠模式:以可调的时间为周期进行数据采样、计算、保护动作执行和数据更新,时间间隔内为低功耗阶段。当检测到电流或发生故障时,可唤醒进入正常模式。
18. Shutdown模式:全部禁止运行。
19. 保护参数使用bqSTUDIO工具进行配置。
20. 如果应用串数为1串或2串,首次参数配置应外接充电器或电源,防止芯片关闭。(因为芯片默认应用为3串,1串或2串应用总电压太低导致系统关闭。)
21. 充放电MOS为NMOS,高端驱动。预充电MOS为PMOS。
22. FUSE引脚输出有效信号为8V电压,在发生安全故障时,用于驱动MOS导通来熔断三端保险丝。
23. 内部均衡电路等效电阻为200Ω,推荐100Ω-1kΩ的外部输入电阻进行有效的电芯均衡。
24. VBAT引脚和电池之间使用一个二极管用来隔离,防止发生短路造成的电压瞬间下降影响VBAT电压。
25. 放电MOS的GS端并联一个MOS管(Q4),用来防止充电器反接。
26. BQ40Z50具有四个外部热敏电阻接口,每个接口可以使能一个18KΩ的内部上拉电阻。不使用的接口接地处理。
27. 三个LED驱动引脚,可以最多控制五颗LED,不需要外接驱动电压。未使用的LED控制引脚可以悬空,也可以接地。如果不使用LED功能,需要将DISP引脚接地。
28. 安全PTC热敏电阻接口可以外接PTC电阻,用来检测MOSFET温度。PTC引脚的驱动电流为370nA。当引脚电压高于0.7V时触发PTC故障。该故障属于安全故障,会驱动FUSE引脚输出8V电压,并且只能由复位动作来清除。可通过选取合适的PTC来达到防止MOS过热的作用。不使用该功能时需将PTC引脚通过10KΩ电阻接地。

楼主:
芯片相关资料:

网友A:
电源管理  充电管理等 现在很多设备中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  充电管理等 现在很多设备中都需要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做动力电池BM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做动力电池BMS的

厉害   还是比较有难度吧    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还是比较有难度吧    大功率的

硬件方面需要考虑的很多,软件逻辑方面反而不是特别复杂。

网友B:
有没有低功耗的适合手表锂电池用的电量计,现在都是采集电压感觉只能知道个大概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低功耗的适合手表锂电池用的电量计,现在都是采集电压感觉只能知道个大概电量 ...

对于手表来说采集电压够用了,电流很小,用OCV来确定容量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手表来说采集电压够用了,电流很小,用OCV来确定容量还是比较准的

需要比较精确百分比。楼主有啥低功耗的电力计芯片推荐吗。不知道手机是用哪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比较精确百分比。楼主有啥低功耗的电力计芯片推荐吗。不知道手机是用哪种的 ...

你可以去TI官网查找一下

网友C(2020-11-18):
请问下软件上怎么更改串数设置

网友D:
检测电池用电量计和通过电压ADC采样有什么不同?

网友E:
LZ这个芯片是用在电池电量计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池用电量计和通过电压ADC采样有什么不同?

用电量计准确度会更高,用ADC的话需要复杂的算法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这个芯片是用在电池电量计量的?

对,这颗芯片就是用在电池电量计量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这个芯片是用在电池电量计量的?

也可用于锂电池充放电管理

网友F(2021-07-16):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池用电量计和通过电压ADC采样有什么不同?

电量计的算法更加高级,更加的准确。常使用库仑积分算法、CEDV算法、Impedance Track 阻抗跟踪等算法

网友G(2022-04-14):
楼主,如果只接一个8.4V的聚合物电池,短接VC1-VC4,是否可以读到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如果只接一个8.4V的聚合物电池,短接VC1-VC4,是否可以读到电池电压

这个只适合3.7V平台(充满4.2V)的锂电池,不适合8.4V电压平台

网友(2023-07-19):
引用 楼主:
芯片相关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H(2025-06-21):
你好,请问BQ4050可以在放电时常亮LE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