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原创】日历芯片PCF8563驱动层代码分享

楼主(2020-03-14):
这份代码是我以前用到这款芯片时写的,后面又整理了一下,弄成方便移植的模块型代码结构,现分享如下:

calendar.c
/*
* calendar.c
*
* Created: 2018/3/30 9:08:12
*  Author: blust
*/
#include "calendar.h"

PCF8563_Time_Buff real_time_buff;
PCF8563_Time_Buff pcf8563_time_buff;

/*
main函数初始化时调用如下函数即可,其余函数在该使用时调用即可。
iic_pin_Init();
pcf8563_init();
pcf8563_clear_alarm_flag();
*/
//引脚初始化程序需按照对应单片机和硬件引脚连接做响应调整
void iic_pin_Init(void)
{
        struct port_config pin_conf;
        port_get_config_defaults(&pin_conf);

        pin_conf.direction  = PORT_PIN_DIR_OUTPUT;
        port_pin_set_config(SCL_PIN, &pin_conf);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SCL_PIN, true);        // 时钟信号SCL配置为输出口

        pin_conf.input_pull =PORT_PIN_PULL_UP;
        pin_conf.direction  = PORT_PIN_DIR_OUTPUT_WTH_READBACK;
        port_pin_set_config(SDA_PIN, &pin_conf);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SDA_PIN, true);        // 数据信号SDA配置为双向口
}

/****************************************************************************
FUNCTION                : iic_start
DESCRIPTION                : IIC通讯起始位(专用函数)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iic_start(void)
{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高到低一次跳变,I2C通信开始
        SDA_PIN_High();
        SCL_PIN_High();
        delay_us(5);      // 延时5us
        SDA_PIN_Low();
        delay_us(5);
        SCL_PIN_Low();
}
/****************************************************************************
FUNCTION                : iic_stop
DESCRIPTION                : IIC通讯停止位(专用函数)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iic_stop(void)
{
        SDA_PIN_Low();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低到高一次跳变,I2C通信停止
        SCL_PIN_High();
        delay_us(5);
        SDA_PIN_High();
        delay_us(5);
        SCL_PIN_Low();
}
/****************************************************************************
FUNCTION                : slave_ACK
DESCRIPTION                : 从机发送应答位子程序(专用函数)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slave_ACK(void)
{
        SDA_PIN_Low();
        SCL_PIN_High();
        delay_us(5);
        SCL_PIN_Low();
        SDA_PIN_High();
}
/****************************************************************************
FUNCTION                : slave_NOACK
DESCRIPTION                : 从机发送非应答位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专用函数)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slave_NOACK(void)
{
        SDA_PIN_High();
        SCL_PIN_High();
        delay_us(5);
        SDA_PIN_Low();
        SCL_PIN_Low();
}
/****************************************************************************
FUNCTION                : check_ACK
DESCRIPTION                : 主机应答位检查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专用函数)
INPUT                        : None
OUTPUT                        : 非应答标志位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bool check_ACK(void)
{
        bool err = false;
        uint8_t i = 100;
        //SDA_PIN_High();      // 将SDA设置成输入,必须先向端口写1
        SCL_PIN_High();
        err = false;
        while(i--)
        {
                if(SDA_Read()==0)    // 若SDA=0表明有应答
                {
                        break;
                }
        }
        if(SDA_Read() == 1)    // 若SDA=1表明非应答,置位非应答标志
                err = true;
        SCL_PIN_Low();

        return err;
}
/****************************************************************************
FUNCTION                : iic_send_byte
DESCRIPTION                : 发送一个字节(专用函数)
INPUT                        : para
OUTPUT                        :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para)
{
        uint8_t n=8;     // 向SDA上发送一位数据字节,共八位
        while(n--)
        {
                if((para&0x80) == 0x80)    // 若要发送的数据最高位为1则发送位1
                {
                        SDA_PIN_High();    // 传送位1
                        SCL_PIN_High();
                        delay_us(5);
                        SCL_PIN_Low();
                        delay_us(1);
                }
                else
                {
                        SDA_PIN_Low();    // 否则传送位0
                        SCL_PIN_High();
                        delay_us(5);
                        SCL_PIN_Low();
                        delay_us(1);
                }
                para = para << 1;    // 数据左移一位
        }
}
/****************************************************************************
FUNCTION                : iic_receive_byte
DESCRIPTION                : 接收一字节子程序(专用函数)
INPUT                        : None
OUTPUT                        : 接收到的数据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uint8_t iic_receive_byte(void)
{
        uint8_t i;    // 从SDA线上读取一上数据字节,共八位
        uint8_t rdata = 0;
        //SDA_PIN_High();
        for(i=0;i<8;i++)
        {
                delay_us(5);
                SCL_PIN_High();
                rdata = rdata<<1;    // 左移一位,或_crol_(temp,1)
                delay_us(5);
                if(SDA_Read() == 1)
                        rdata |= 0x01;    // 若接收到的位为1,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1
                else
                        rdata &= 0xfe;    // 否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0
                SCL_PIN_Low();
        }
        return rdata;
}
/****************************************************************************
FUNCTION                : write_CFGbyte
DESCRIPTION                : 写PCF8563寄存器配置(专用函数)
INPUT                        : CFG_add寄存器地址,CFG_data要写入寄存器的数值
OUTPUT                        : 成功返回0 失败返回1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uint8_t write_CFGbyte(uint8_t CFG_add, uint8_t CFG_data)
{
        iic_start();                // 启动I2C
        iic_send_byte(PCF8563_WRITE_ADDR);     // 发送器件写地址
        if(check_ACK() == 1)        // 检查应答位
        {
                iic_stop();
                return 1;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_send_byte(CFG_add);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f(check_ACK() == 1)        // 检查应答位
        {
                iic_stop();
                return 1;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_send_byte(CFG_data);       // 发送寄存器数据
        if(check_ACK() == 1)        // 检查应答位
        {
                iic_stop();
                return 1;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_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return 0;
}
/****************************************************************************
FUNCTION                : receive_CFGbyte
DESCRIPTION                : 读取某个寄存器数据(专用函数)
INPUT                        : CFG_add寄存器地址,* CFG_data读取到的寄存器值存放位置
OUTPUT                        : 成功返回0 失败返回1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uint8_t receive_CFGbyte(uint8_t CFG_add, uint8_t * CFG_data)
{
        uint8_t receive_d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F8563_WRITE_ADDR); //器件写地址
        if(check_ACK() == 1)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CFG_add); //寄存器地址
        if(check_ACK() == 1)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F8563_READ_ADDR); //器件读地址
        if(check_ACK() == 1)
        {
                iic_stop();
                return 1;
        }
        receive_da=iic_receive_byte();
        slave_NOACK();       //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CFG_data = receive_da;
        return 0;
}
/****************************************************************************
FUNCTION                : receive_CFGNbyte
DESCRIPTION                : 读取n个寄存器数据(专用函数)
INPUT                        : CFG_add寄存器地址地址,n连续读数位,* buff存储区地址
OUTPUT                        : 成功返回0 失败返回1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uint8_t receive_CFGNbyte(uint8_t CFG_add, uint8_t n, uint8_t * buff)
{
        uint8_t i=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F8563_WRITE_ADDR); //器件写地址
        if(check_ACK() == 1)
        {
                iic_stop();
                return 1;
        }
        //check_ACK();
        iic_send_byte(CFG_add); //寄存器地址
        if(check_ACK() == 1)
        {
                iic_stop();
                return 1;
        }
        //check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F8563_READ_ADDR); //器件读地址
        if(check_ACK() == 1)
        {
                iic_stop();
                return 1;
        }
        //check_ACK();
        for(i=0;i<n;i++)
        {
                buff[i]=iic_receive_byte();
                if(i < n-1)
                        slave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
        slave_NOACK();    //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return 0;
}
/****************************************************************************
FUNCTION                : reset_pcf8563_time
DESCRIPTION                : 复位时钟时间值,用以初次配置时钟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reset_pcf8563_time(void)
{
        pcf8563_time_buff.val.seconds = 0x00;
        pcf8563_time_buff.val.minutes = 0x00;
        pcf8563_time_buff.val.hours   = 0x00;
        pcf8563_time_buff.val.days    = 0x30;
        pcf8563_time_buff.val.weeks   = 0x05;
        pcf8563_time_buff.val.months  = 0x03;
        pcf8563_time_buff.val.years   = 0x18;
}
/****************************************************************************
FUNCTION                : pcf8563_read_time
DESCRIPTION                : 读出时间信息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pcf8563_read_time(void)
{
        receive_CFGNbyte(PCF8563_TIME_ADD,7,pcf8563_time_buff.data);

        pcf8563_time_buff.val.seconds &= 0x7F;
        pcf8563_time_buff.val.minutes &= 0x7F;
        pcf8563_time_buff.val.hours   &= 0x3F;
        pcf8563_time_buff.val.days    &= 0x3F;
        pcf8563_time_buff.val.weeks   &= 0x07;
        pcf8563_time_buff.val.months  &= 0x1F;
        pcf8563_time_buff.val.years   &= 0xFF;
}
/****************************************************************************
FUNCTION                : pcf8563_set_time
DESCRIPTION                : 写时间修改值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pcf8563_set_time(void)
{
        uint8_t i;
        for(i=0;i<7;i++)
        {
                write_CFGbyte(PCF8563_TIME_ADD+i,pcf8563_time_buff.data[i]);
        }
}
/****************************************************************************
FUNCTION                : pcf8563_alarm_set
DESCRIPTION                : 设置报警时间
INPUT                        : min_alarm报警分,hour_alarm报警时,day_alarm报警日,week_alarm报警周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pcf8563_alarm_set(uint8_t min_alarm, uint8_t hour_alarm, uint8_t day_alarm, uint8_t week_alarm)
{
        write_CFGbyte(PCF8563_MIN_ALARM_ADD,min_alarm);                // 分钟报警配置 每小时报警一次
        write_CFGbyte(PCF8563_HOUR_ALARM_ADD,hour_alarm);        // 小时报警配置 每天报警一次
        write_CFGbyte(PCF8563_DAY_ALARM_ADD,day_alarm);                // 日报警配置 每月报警一次
        write_CFGbyte(PCF8563_WEEK_ALARM_ADD,week_alarm);        // 星期报警配置 每周报警一次
}
/****************************************************************************
FUNCTION                : pcf8563_clear_alarm_flag
DESCRIPTION                : 清除报警时间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4/02
*****************************************************************************/
void pcf8563_clear_alarm_flag(void)
{
        write_CFGbyte(PCF8563_CTRL2_ADD,0x12);                // 清除报警标志位
}
/****************************************************************************
FUNCTION                : pcf8563_init
DESCRIPTION                : PCF8563初始化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pcf8563_init(void)
{
        uint8_t temp;
        if(receive_CFGbyte(PCF8563_TIME_ADD, &temp)==0)
        {
                if((temp&0x80) == 0x80) /*检查是否第一次启动,是则初始化时间*/
                {
                        reset_pcf8563_time();
                        pcf8563_set_time();
                        write_CFGbyte(PCF8563_CTRL1_ADD,0x00);        // 启动PCF8563
                        write_CFGbyte(PCF8563_CTRL2_ADD,0x12);        // 报警允许中断输出
                        write_CFGbyte(PCF8563_CLKOUT_ADD,0x00);        // CLKOUT输出禁止
                        write_CFGbyte(PCF8563_TIMER_CTRL_ADD,0x00);        // 定时器禁止
                        write_CFGbyte(PCF8563_MIN_ALARM_ADD,0x80);        // 分钟报警配置 每小时报警一次
                        write_CFGbyte(PCF8563_HOUR_ALARM_ADD,0x80);        // 小时报警配置 每天报警一次
                        write_CFGbyte(PCF8563_DAY_ALARM_ADD,0x80);        // 日报警配置 每月报警一次
                        write_CFGbyte(PCF8563_WEEK_ALARM_ADD,0x80);        // 星期报警配置 每周报警一次
                }
        }
}

/****************************************************************************
FUNCTION                : ymd_to_week
DESCRIPTION                : 通过年月日计算出当天的星期数(专用函数)
INPUT                        : year:年份,month:月份,day:日期
OUTPUT                        : 星期数(0:周日 1:周一 …… 6:周六)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uint8_t ymd_to_week(uint16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
{
        int8_t week;
        int8_t c, y;
        if (month <= 2)
        {
                month += 12;
                year -= 1;
        }
        c = year/100;
        y = year%100;
        week = c/4 + y + y/4 + 13*(month+1)/5 + day - 2*c - 1;
        week = week > 0 ? (week % 7):((week % 7) + 7);

        return week;
}

/****************************************************************************
FUNCTION                : time_to_real
DESCRIPTION                : 将PCF8563读取的寄存器值转换为实时时间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time_to_real(void)
{
        real_time_buff.val.seconds = ((pcf8563_time_buff.val.seconds)/16)*10 + pcf8563_time_buff.val.seconds % 16;
        real_time_buff.val.minutes = ((pcf8563_time_buff.val.minutes)/16)*10 + pcf8563_time_buff.val.minutes % 16;
        real_time_buff.val.hours = ((pcf8563_time_buff.val.hours)/16)*10 + pcf8563_time_buff.val.hours % 16;
        real_time_buff.val.days = ((pcf8563_time_buff.val.days)/16)*10 + pcf8563_time_buff.val.days % 16;
        real_time_buff.val.months = ((pcf8563_time_buff.val.months)/16)*10 + pcf8563_time_buff.val.months % 16;
        real_time_buff.val.years = ((pcf8563_time_buff.val.years)/16)*10 + pcf8563_time_buff.val.years % 16;

        real_time_buff.val.weeks = ymd_to_week(real_time_buff.val.years+2000,real_time_buff.val.months,real_time_buff.val.days);
}

/****************************************************************************
FUNCTION                : time_to_pcf8563
DESCRIPTION                : 将实时时间转换为PCF8563读取的寄存器值
INPUT                        : None
OUTPUT                        : None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time_to_pcf8563(void)
{
        real_time_buff.val.weeks = ymd_to_week(real_time_buff.val.years+2000,real_time_buff.val.months,real_time_buff.val.days);

        pcf8563_time_buff.val.seconds = (real_time_buff.val.seconds/10)*16 + real_time_buff.val.seconds%10;
        pcf8563_time_buff.val.minutes = (real_time_buff.val.minutes/10)*16 + real_time_buff.val.minutes%10;
        pcf8563_time_buff.val.hours = (real_time_buff.val.hours/10)*16 + real_time_buff.val.hours%10;
        pcf8563_time_buff.val.days = (real_time_buff.val.days/10)*16 + real_time_buff.val.days%10;
        pcf8563_time_buff.val.months = (real_time_buff.val.months/10)*16 + real_time_buff.val.months%10;
        pcf8563_time_buff.val.years = (real_time_buff.val.years/10)*16 + real_time_buff.val.years%10;
        pcf8563_time_buff.val.weeks = real_time_buff.val.weeks;
}

/****************************************************************************
FUNCTION                : leap_year
DESCRIPTION                : 判断是否是闰年(专用函数)
INPUT                        : year:需要判断的年份数
OUTPUT                        : 闰年返回1,否则返回0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uint8_t leap_year(uint16_t year)
{
    if ((year % 400) == 0)
        {
        return 1;
    }
        else if ((year % 100) == 0)
        {
        return 0;
    }
        else if ((year % 4)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功能:
*     得到每个月有多少天
* 参数:
*     month:需要得到天数的月份数
*     year:该月所对应的年份数
*
* 返回值:
*     该月有多少天
*
*/
/****************************************************************************
FUNCTION                : days_of_month
DESCRIPTION                : 计算每月的天数(专用函数)
INPUT                        : month:月份,year:年份
OUTPUT                        : 返回该月份的天数
UPDATE                        :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uint8_t days_of_month(uint8_t month, uint16_t year)
{
        const uint8_t day_per_month[MONTH_PER_YEAR]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if ((month == 0) || (month > 12))
        {
        return day_per_month[1] + leap_year(year);
    }
    if (month != 2)
        {
        return day_per_month[month - 1];
    }
        else
        {
        return day_per_month[1] + leap_year(year);
    }
}

/****************************************************************************
FUNCTION                : ymd_to_week
DESCRIPTION                : UNIX时间戳转换为实时时间(只适用于20xx年)
INPUT                        : UNIX时间戳
OUTPUT                        : 无(转换结果存储在 real_time_buff )
UPDATE                        : 如果需要扩大年份包含范围,需要将年份定义为U16,并将 “real_time_buff.val.years = y % 100”的“% 100”删掉
AUTHOR                        : blust
DATE                        : 2018/03/30
*****************************************************************************/
void unix_to_realtime(uint32_t utc_sec)
{
        uint32_t temp;
        uint16_t y, d;
        uint8_t m;
        utc_sec += SEC_PER_HOUR*8;        // 时区调整
        /*  小时  */
        temp = utc_sec % SEC_PER_DAY;
        real_time_buff.val.hours = temp / SEC_PER_HOUR;
        /*  分钟  */
        temp %= SEC_PER_HOUR;
        real_time_buff.val.minutes = temp / SEC_PER_MIN;
        /*  秒  */
        real_time_buff.val.seconds = temp % SEC_PER_MIN;

        /*  年  */
        temp = utc_sec / SEC_PER_DAY;
        for (y = UTC_BASE_YEAR; temp > 0; y++)
        {
                d = (DAY_PER_YEAR + leap_year(y));
                if (temp >= d)
                {
                        temp -= d;
                }
                else
                {
                        break;
                }
        }
        real_time_buff.val.years = y % 100;
        /*  月  */
        for (m = 1; m < MONTH_PER_YEAR; m++)
        {
                d = days_of_month(m, y);
                if (temp >= d)
                {
                        temp -= d;
                }
                else
                {
                        break;
                }
        }

        real_time_buff.val.months = m;
        /*  日  */
        real_time_buff.val.days = (uint8_t)(temp + 1);
        real_time_buff.val.weeks = ymd_to_week(y, m, real_time_buff.val.days);
}

楼主:
calendar.h
/*
* calendar.h
*
* Created: 2018/3/30 9:08:39
*  Author: blust
*/

#ifndef CALENDAR_H_
#define CALENDAR_H_

#include "../src/asf.h"

/************************** PCF8563地址宏定义 ***********************************/
#define  PCF8563_WRITE_ADDR                        0xA2        // PCF8563设备写地址
#define  PCF8563_READ_ADDR                        0xA3        // PCF8563设备读地址

#define  PCF8563_CTRL1_ADD                        0x00        // 控制寄存器1地址
#define  PCF8563_CTRL2_ADD                        0x01        // 控制寄存器2地址
#define  PCF8563_CLKOUT_ADD                        0x0D        // CLKOUT输出寄存器地址
#define  PCF8563_TIMER_CTRL_ADD                0x0E        //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地址

#define  PCF8563_TIME_ADD                        0x02        // 时间地址
#define  PCF8563_MIN_ALARM_ADD                0x09        // 分钟报警地址
#define  PCF8563_HOUR_ALARM_ADD                0x0A        // 小时报警地址
#define  PCF8563_DAY_ALARM_ADD                0x0B        // 日报警地址
#define  PCF8563_WEEK_ALARM_ADD                0x0C        // 星期报警地址

/************************ UNIX时间戳转换用宏定义 ******************************/
#define UTC_BASE_YEAR                                1970        // UNIX时间戳起始年份
#define MONTH_PER_YEAR                                12                // 每年的月数
#define DAY_PER_YEAR                                365                // 每年的天数
#define SEC_PER_DAY                                        86400        // 每天的秒数
#define SEC_PER_HOUR                                3600        // 每小时的秒数
#define SEC_PER_MIN                                        60                // 每分钟的秒数

//引脚定义需按照对应单片机和硬件引脚连接做响应调整
/********************************* SDA **********************************************/
#define SCL_PIN                                                PIN_PB17
#define SCL_PIN_Low()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SCL_PIN, false)
#define SCL_PIN_High()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SCL_PIN, true)
#define SCL_PIN_Toggle()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SCL_PIN)

/********************************* SCL  **********************************************/
#define SDA_PIN                                                PIN_PB16
#define SDA_Read()                                        port_pin_get_input_level(SDA_PIN)
#define SDA_PIN_Low()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SDA_PIN, false)
#define SDA_PIN_High()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SDA_PIN, true)
#define SDA_PIN_Toggle()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SDA_PIN)

// 时间数组结构体定义 blust 20180330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int8_t seconds;        // 秒
                uint8_t minutes;        // 分钟
                uint8_t hours;                // 小时
                uint8_t days;                // 日
                uint8_t weeks;                // 星期
                uint8_t months;                // 月/世纪
                uint8_t years;                // 年
        }val;
        uint8_t data[7];
}PCF8563_Time_Buff;
extern PCF8563_Time_Buff real_time_buff;
extern PCF8563_Time_Buff pcf8563_time_buff;

extern void iic_pin_Init(void);
extern uint8_t receive_CFGNbyte(uint8_t CFG_add, uint8_t n, uint8_t * buff);
extern void pcf8563_read_time(void);
extern void pcf8563_set_time(void);
extern void pcf8563_alarm_set(uint8_t min_alarm,uint8_t hour_alarm,uint8_t day_alarm,uint8_t week_alarm);
extern void pcf8563_clear_alarm_flag(void);
extern void pcf8563_init(void);
extern void time_to_real(void);
extern void time_to_pcf8563(void);
extern void unix_to_realtime(uint32_t unix_time);

#endif /* CALENDAR_H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