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控制输出用继电器还是光耦

楼主:
论坛的朋友,1:电源部分中的 D5 会发热,当我把继电器控制部分断掉,发热就消失了,是否是 太小的缘故

2:输出部分原先是 采用继电器,发现继电器会干扰,实际我也发现了继电器控制部分的隔离无效(3V 和 5V 都有接在芯片模块上),如果我把光耦后面的 用24V ,PGND 磁珠隔离下连 GND,是否可以去掉干扰
3:另外一个光耦输出  是我打算采用的,不晓得是否合理

我输出部分 都是用来控制 继电器,电磁阀之类的

PCB 是 2路继电器输出,有干扰,打算改光耦,不用继电器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2020-03-14):
是不是你画的电路板啊?真的有才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画的电路板啊?真的有才能啊!

您好,望指导几句

网友B:
元件有问题,D5开关速度高,不能用M7代替,必须用肖特基;
PCB也是问题大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有问题,D5开关速度高,不能用M7代替,必须用肖特基;
PCB也是问题大大的……
...

谢谢您的指导,那我把D5按照原理图上的。PCB 是淘宝上找人画的,我自己更加不会,所以现在想学习下

网友A:
U4 估计是
AT24C01
AT24C02
AT24C04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 估计是
AT24C01
AT24C02

是的,这个怎么了?

网友C:
D5必须要使用肖特基,你用普通M7肯定不行,这是开关电源,不能那么干,不安全;另外你的mcu用电源电路,最好和电磁阀、继电器之类的负载的电源隔离,要不会出现各种奇怪的情况

网友D:
光耦直接输出去驱动继电器、电磁阀    驱动电流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5必须要使用肖特基,你用普通M7肯定不行,这是开关电源,不能那么干,不安全;另外你的mcu用电源电路,最 ...

谢谢指导,目前D5用IN5824来代替了,确实不发热了;我打算把继电器去掉,直接光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直接输出去驱动继电器、电磁阀    驱动电流够吗?

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目前D5用IN5824来代替了,确实不发热了;我打算把继电器去掉,直接光耦输出 ...

原电路 三极管Vbe要并电阻;算下继电器启动电流,光耦+三极管电流可能不够,需要调整。

24V/PGND,5V/GND,U10用GND,地用电感!电感!电感!隔离,不是磁珠。

换光耦可以,你选的光耦不行,用光耦固态继电器/高低边开关/MOS,反向续流二极管要保留

网友F:
24V和5V电源隔离不够吧?如果不使用双电源隔离,就没必要用光耦,如果用光耦就一定要双电源,否则光耦相当于当三极管使用
如果是工控的,建议还是用双电源吧

网友F:
另请教一下楼主,原理图是你自己画的吗?

楼主(2020-04-18):
引用 网友F:
24V和5V电源隔离不够吧?如果不使用双电源隔离,就没必要用光耦,如果用光耦就一定要双电源,否则光耦相当 ...

谢谢指导,后期改进的是电源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请教一下楼主,原理图是你自己画的吗?

原理图自己花的,PCB 淘宝上花钱叫人布线的

网友G(2020-06-27):
5819页可以的    不能用普通的

网友H:
D5开关速度高,不能用M7代替,必须用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G:
5819页可以的    不能用普通的

谢谢指导  已经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D5开关速度高,不能用M7代替,必须用肖特基

谢谢指导  已经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