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HS4275的关断模式是什么呀 我找不到

楼主(2020-03-14):
THS4275的关断模式是什么呀 我找不到

网友A:
THS4275的Pin8是关断引脚

网友B:
低电平可以控制芯片关断。

网友C:
原来如此呀

网友D:
具有关断状态的超快超低失真高速放大器, 关断以后, 输出呈高阻状态

网友E:
找到使能管脚   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难度不是很大

网友F:
一般来说关断引脚的目的是关断放大器功能并降低其功耗。但是看了看手册,这个芯片有两个封装,其中一个封装是没有关断引脚的。

网友G:
具有关断状态的超快超低失真高速放大器, 这个关断, 手册称 powerdown 模式.

网友B:
The THS4275 features a power-down pin (PD) which lowers the quiescent current from 22 mA down to 700μA, ideal for reducing system power.

网友H:
Pin8是关断引脚

网友I:
这个关断模式的还没怎听说过的呢

网友J:
关断模式是指关断放大器的引脚,并降低其功耗。其实指的就是PD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