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源器件

楼主(2020-03-14):
谁了解源器件 ,说下

网友A:
无源器件的正确选择不仅在高速模数转换器的输入网络设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正确地使用这些器件也一样重要。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例如,如果增益平坦度是系统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则须小心避免在转换器的差分输入上产生不平衡及谐振,以确保真实地再现其动态性能。

网友B:
嗯,未使用输入滤波电容的那两种结构可能会有 INP及INN拾取噪声之忧,对此问题的简单分析表明,这会导致0.2dB至0.5dB的信噪比(SNR)下降。

网友C:
当看重高带宽、宽频程内的增益稳定性(平坦度)以及高动态性能时,采用10位数据转换器的大多数高中频应用都能接受如此小的噪声性能下降

网友D:
源器件是指的有源器件吧,需要外部供电才工作的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E: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有电源存在,则这种器件叫做有源器件。这是一种电子元件,需要能量的来源而实现它特定的功能。

网友A:
什么是源器件的?有源器件?

网友F:
这个是增加了电源的,也就是能量的保证

网友G:
这个先帮着顶一下的,不是很明白意思的

网友H:
这个不很清楚的,过来跟大家学习的

网友I:
有源器件,除了输入信号外,还必须要有外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J:
顾名思义,源就是需要外部电源的,这个源指的就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