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串口通信与CAN通信

楼主(2020-03-14):
谁来比较下串口通信与CAN通信啊

网友A:
我只知道串口通信比can通信距离要短,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区别?

网友B:
协议不一样啊,呵呵,CAN总线协议较为复杂。

网友C:
CANn的纠错能力更强,容量更大,结构较为简单。

网友D:
应该说: 串口通信是最简单的. 如 RS232 传输协议很简单. 但是全双工的.

网友E:
CAN 则采用一对差分线, 复杂的协议保证了错误检测等功能. 是单双工的

楼主:
谢谢,大家讲的挺清楚的,我现在明白了。

网友F:
UART 用来与 PC 进行通信

网友G:
CAN的一大特点,多主机串行通信:也就是在总线空暇时,全部单元都能够发送消息。

网友H:
CAN在长距离的传输上拥有绝对的优势。

网友I:
RS485只规定了物理层,而没有数据链路层

网友J:
CAN具有完善的通信协议

网友K:
RS-232 单端通讯

网友L:
CAN总线的基本知识

网友M:
CAN总线与485具有相同的缺陷,不能连接树状总线

网友N:
RS-232是目前最常用 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网友O:
传输速率快(最高1MHz bps)

网友P:
高速上的距离差不多。

网友Q:
在汽车等实性要求高的系统,都是用CAN总线

网友G:
RS485一旦坏一个节点,这个总线网络都挂

网友I:
CAN控制器工作于多种方式

网友R:
其实485总线只是一种电平标准,并不是什么新的协议,与232差不多

网友S:
信号线要像有线电视一样连接

网友T:
CAN通讯的稳定性更好的

网友J:
这个细节性的东西的我倒还没注意的哈

网友L:
这两个使用的场合都不一样的

网友U:
串口是一对一,CAN是多对多。

网友N:
串口通讯一般限于简单的短距离的数据通讯的

网友V:
CAN总线的数据通讯不论是稳定性准确性还是远程距离的都比串口通讯好的

网友W:
不过,这个是得益于CAN总线通讯设备的,比串口设备的贵很多的

网友X:
一般开发调试时串口用的还比较多,也是挺方便的

网友Y:
CAN总线主要是用于工业产品的较多,一般都是成品的

网友T:
在什么情况下通信?

网友Z:
CAN的速度更快。

网友J:
CAN通信比较稳定。

网友L:
串口用的比较多。

网友AA:
通信的速度也不同。

网友Q:
通信的环境不同,通信方式不同。

网友AB:
串口波特率很低。

网友Y:
建议使用CAN通信。

网友AC: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有串口功能。

网友AC:
CAN通信非常稳定。

网友J:
楼上几位分析的不错的,,两者使用的场合就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