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没有坏块管理

楼主(2020-03-14):
曾经用STM32外挂大容量并行Flash,本来挺好,在网上浏览时,发现有坏块,并且出厂就有,我为了自己出的东东,稳定我就找坏块管理。虽然现在有了坏块管理,但我不怎么高兴,我发现SPI之类串行的Flash,没有坏块管理

网友A:
串行SPI内部自带坏块管理

网友B:
真是这样么???

楼主:
如果这样。
我就把并行Flash全换成串行的,或者铁电。

网友C:
MLC NAND Flash是有坏块的,整个block标记为坏的还好识别

网友D:
麻烦的是常遇到个别bit坏,必须得用校验码纠错

网友E:
SDIO NANDFLASH支持坏块管理,SDIO接口,STM32单片机方便管理,普通的raw nandflash和SPI NANDFLASH都不带坏块管理。

网友F:
SLC NAND出现坏bit的几率很小,但也可能碰到,而且SLC贵多了

网友G:
SPI那种是NOR,正常情况下没有坏的,但是它容量小

网友H:
不行就几个串行一起上,就是坏块管理烦人

网友I:
nand是一定有坏块和写入平衡问题的,ssd也只能号称万次循环写无故障,所以ssd主控的写入平衡就是核心

网友J:
嵌入式里面不过是把ssd主控的功能搬到mcu上自主完成。如果做大量写入的产品,或者买商业公司的代码,或者用比如sd这样的自带主控,或者有能力的团队把linux里面的摘出来,或者找高质量的系统比如rtems之类,其他未经验证的开源代码怼上去不可控因素可能会更多。
经验证的商业代码质量不会低于ssd或usb,毕竟ssd或usb就是跑的商业主控代码

网友K:
高质量开源代码是一个很好的成本质量折中,便于自己掌控产品全局

网友L:
然而需要付出的是一个相对有质量的产品开发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