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断

楼主(2020-03-14):
pi, gp, IO, GPIO, se
变量CurrntStatus是从UART口收到的数据,假设第10s的时候收到的数据是0,则执行函数的最下面部分的falt_light函数,但是如果在第11秒执行falt_light函数的时候,从UART串口收到的数据是1,我想从falt_light跳出来,立即去执行CurrntStatus==1下面的指令,请问该怎么处理好呢?

void light_carmaker(){
         int i =0 ;
                 if(Flag==1)
                return;

        if(CurrntStatus == 2){
                ControlYellowLigh();  //控制和发送黄灯的状态
        }
        else if(CurrntStatus == 3){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南北绿灯亮SN秒,东西红灯亮SN秒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PB5是状态指示灯和南北绿灯的状态是一致的
                delay_ms(1000);
        }
        else if(CurrntStatus == 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关闭南北绿灯,东西红灯亮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状态指示灯LED2和南北的绿灯亮灭保持一致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GPIO_Pin_7);//给高电平,关其他方向的灯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东西绿灯亮EW秒,南北红灯亮EW秒
                delay_ms(1000);

        }
         else if(CurrntStatus == 0){

                falt_light();

        }
}

void falt_light(){
             //PB6连接的是南北绿东西红灯  PB7接的是黄灯 PB8接的是南北红东西绿灯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GPIO_Pin_8);//给高电平,关其他方向的灯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先让状态指示灯灭

     snblu1=5;
         ewblu1=5;

         path = 0;
         w = 0;
         for(i=1;i<=snblu1;i++)
         {
         if(Flag==1)
                retur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南北绿灯亮SN秒,东西红灯亮SN秒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PB5是状态指示灯和南北绿灯的状态是一致的
         if(Flag==1)
                return;
         delay_ms(1000);  //延时1s
         }

         if(Flag==1)
                retur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关闭南北绿灯,东西红灯亮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状态指示灯LED2和南北的绿灯亮灭保持一致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GPIO_Pin_6);//给高电平,关其他方向的灯
        for(i=1;i<=ewblu1;i++)
                {
                                if(Flag==1)
                retur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东西绿灯亮EW秒,南北红灯亮EW秒
                                        if(Flag==1)
                return;
                  delay_ms(100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灭东西绿灯
}

网友A:
弄一个逻辑式把决定动作的条件都加进去

网友B:
根据条件进执行函数,你这么加点再加点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