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将0-20MV的信号放大到AVR单片机可输入的信号

楼主(2020-03-14):
将0-20MV的信号放大到AVR单片机可输入的信号

楼主:
哪位能给个电路,将0-20MV的信号放大到AVR单片机可输入的信号,0-2V即可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地,我做过这方面的,不过到忘了,,我下去查查原来的资料的

网友B:
楼主给你四种拓扑结构特性分析,你看你要用哪个.我个人推荐你用电压串联负反馈.这个精准,易于实施https://bbs.21ic.com/icview-546576-1-1.html

网友C:
单电源可以参考opa350 opa333

高输入阻抗 opa602 opa129

低噪声 opa227 opa277

网友D:
这个需要放大2000倍的,需要用到两级放大的电路的,第一级可放大100倍,第二级可放大20倍就可以啦

网友E:
楼上说的是啊,需要两级放大的。。

网友A:
对电流放大 的,采用一个三极管的来搞定的。

网友D:
这个注意信号不要超过相关的界限的。

网友C:
就是放大 100 倍嘛, 用个运放, 比较简单的电路就能实现了

网友B:
我用的LM321,测量电机电流用的,20毫欧姆,0~5A,0~0.1V,放大100倍,效果不错。

网友F:
关键是信号放大的处理的

网友G:
用普通的运放就可以实现的,可能两级反向放大,然后直接进板子的ad引脚。

网友H:
100倍放大,信号送单片机的ADC采样,信号频率低于10KHZ,总体简单,很多单运放就能实现,但具体电路要考虑信源阻抗,噪声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