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是怎么分类的?

楼主(2020-03-14):
(无正文)

楼主:
我在网上搜了下,好像包括开关电源和连续电源,不知道二者是怎么区分的。
谁能给详细的介绍下啊。

网友A:
我知道开关电源效率高,但是干扰很大,但是连续电源虽说干扰小,但是效率很低。

网友B:
我在网上找了一篇:可以参考一下啊。
电源可分为连续电源和开关电源

连续电源:是通过工频(频率为50Hz的交流电)变压器将电压变至所需要的值,再经过整流、滤波、稳压等电路,输出为稳定直流电。下图是一个最简单的AC—DC变换电路。

由上图可以看出,输入为正弦波交流电,经二极管整流后,只有上半周的正电压能通过,而下半周的负电压不能通过二极管,结果输出电压只保留了上半周的电压波形。使输出电压的方向不随时间变化(只是大小变化),而成为直流电。

为了使负半周的电压能加于利用,提高用电效率,需采用全桥整流电路,如下图:

由图可看出,采用全桥整流后,负半周的波形也利用上了,使电能利用效率提高。全桥整流是目前最常用的整流电路。

滤波电路:

从上面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波形图可以看出,这种直流电大小在发生变化,这种大小变化我们称之为交流成分,即这种直流电含有较多的交流成分,不能直接使用,必须进行滤波。我们前面提到:电感具有通直流阻交流的特性,而电容则具有通交流阻直流的特性。利用这些特性可进行滤波。下面是常见的滤波电路:

可以看出滤波后的输出电压平滑得多。

连续电源的优缺点:优点在于,所需元器件较少,线路结构简单易做,变压器的电流连续流通,输出电压纹波小。缺点在于,效率低,仅50%左右,随着功率的增加,变压器体积和重量都大得令许多场合无法使用。一个300W的工频变压器重量约8公斤。再加上大功率整流管和散热片,总重量会达到10公斤。这在许多场合都无法使用。下面将介绍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我们知道,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是利用变化电场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又产生变化的电场,从而起到了变压作用。但变压器不能变化频率。根据电磁辐射的有关知识得知,电磁辐射的能量与频率f有关,频率越大,能量越高。因此,如果将频率提高,则在相同的功率下,变压器的体积可以变小,这就是开关电源的设想来历。下面是开关电源的原理图:

上图的原理是这样的,交流电直接经过全桥整流,经电容滤波后变为高压直流电,高压直流电经过开关K后,加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控制开关的“闭合”和“断开”的速度,就可在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形成不同频率的交流电,开关速度越快,频率就越高。这样在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相应地感应出高频电压。经整流和滤波后得到直流电。开关电源具有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缺点在于,电路结构复杂,成本较高,由于工作在高频状态,辐射和干扰较大,输出电压纹波大,必须采取有效的屏蔽措施。

网友C:
怎么没图啊?
不过讲的挺清晰的。

楼主:
另外有个LDO的电源,是属于上述电源的哪一类啊。
我们常用的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连续电源?

网友D:
LDO是属于线性的电源,应该为连续的吧?

网友E:
直流电源,交流电源;模拟电源, 开关电源

网友F:
交流稳压电源

网友G:
直流电源(DC power)

网友H:
电源芯片分类可以分为两类:
AC-DC和DC-DC

网友I:
串联型开关电源和并联型开关电源。

网友J:
自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K:
开关电源有电流谐振型、电压谐振型、E类与准E类谐振型和部分谐振型等。

网友L:
开关电源、逆变电源、交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DC/DC电源

网友M:
普通电源可细分为:开关电源、逆变电源、交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DC/DC电源、通信电源、模块电源、变频电源、UPS电源

网友N:
电源分类的方向有很多呢。

网友O:
市电(交流220V), 工业电源(交流380V)

网友P:
AC/DC 电源

网友H:
直流稳定电源

网友Q:
开关电源可分为升压式开关电源和降压式开关电源

网友R:
交流电源

网友S:
DC-DC又分为: 线性稳压管 ,LDO(低压差稳压管) , dc-dc开关稳压芯片

网友T:
串联型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串联在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之间,属于降压式稳压电路;而并联型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在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之间并联的,类似于冗余电源一类的属于升压式稳压电路。

网友U:
电源如果细分的话太多了

网友C:
LDO只能用来加压。

网友B:
恩恩,是啊 不显示啊 所以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就没用啊

网友J:
电源分类嘛,有点难.难在乱.
直流,交流,

网友D:
线性,开关,
强电用,弱电用
........

网友V:
电源分类详解 普通电源

    又可细分为:开关电源、 逆变电源、交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DC/DC电源、稳压电源、 通信电源、 模块电源、 变频电源、UPS电源 、 EPS应急电源 、净化电源 、 PC电源、 整流电源 、 定制电源、加热电源、 焊接电源/电弧电源 、电镀电源 、 网络电源、 电力操作电源 、适配器电源、 线性电源、 电源控制器/驱动器 、 功率电源、 其他普通电源 逆变电源、参数电源、调压电源、变压器电源。
  电源特种电源

    特种电源又可细分为:安防电源、 高压电源、 医疗电源 、 军用电源、 航空航天电源 、激光电源、 其他特种电源

网友C:
激光电源分类
  激光电源按照工作方式不同可分为连续激光电源与脉冲激光电源2种。
编辑本段连续激光电源
  连续激光电源是一种高性能自动引燃恒流电源   电源以定频调宽的方式,实现高精度的恒流输出。输出电流波纹小,稳定度高。引燃部分采用串联高压包引弧,LC次高压接力,低压恒流接续电弧电流的三级续流方式,配合点火监测电路,实现自动点火,使一次点火成功率高达99%以上。高压脉冲波形上升和缓,强度可以分级调节,以适应不同氪灯击穿电压的分散性,同时也可以减小电极材料的溅射,减少高压触发对氪灯使用寿命的不良影响。
编辑本段脉冲激光电源
  脉冲激光电源是专门为脉冲Nd:YAG激光器设计的电源。采用开关电源,内部是由单片机控制的,是真正的数控电源。通过触模式操作面板选择激光输出功率、频率和脉宽等参数,用户通过键盘对激光脉冲波形和参数进行编程,使焊接参数与焊接要求相匹配,以达到最佳的焊接效果,因而可以满足几乎所有金属的焊接需要,是多功能激光焊接机的理想配置,具有误操作和超温自动保护功能等功能。

网友D:
分为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没有开关电源与连续电源这种分法。

网友W:
TI有个很经典的电源文档,列出了所有的电源分类和拓扑,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