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调试频率突然降低

楼主(2020-03-14):
DSP调试过程中,频率突然降低?这是什么原因啊?求解!

网友A:
应该是干扰问题吧?

网友B:
主要应该看看是不是与温度有关

网友C:
受干扰 看一下温度或者电压有没有不稳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一下哈

网友D:
外设时钟频率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E:
楼主怎么测试的?

网友F:
频率自己降低吗?

网友G:
这个不好判断是什么

网友H:
楼主检查一下晶振是否有问题

网友I:
程序没改变,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J:
干扰也不能降频 的。

网友K:
有可能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D:
温度不影响频率吧。

网友L: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M:
预定标因子为多少?

网友N:
测试的IO吗?

网友O:
不是自己配置的代码吗

网友P:
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Q:
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入频率信号。

网友R:
重新焊接一下硬件。

网友S:
是干扰电源了吗

网友T:
外部晶振的频率不够稳定。

网友U:
选择其他的DSP芯片怎么样?

网友V:
应该是代码配置的。

网友W:
频率降低?还是没怎明白的

网友X:
这主要是跟频率相关系的

网友U:
不太合理吧    难道是外部晶体出问题了

网友L:
不太好判断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