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神指导一下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电源的疑惑!

楼主(2020-03-14):
最近需要做一个STM32F1供电的电源,从轻便考虑优先考虑了片状的聚合物锂电池,电压3.7V,容量在1000~2000mAh,我有几点想请教一下:
1:供电单片机的3.3V应该如何得到?看到有人说cx6202,不知道可以吗?2:这种电池的使用需要稳压电路吗?
3:这种电池充电直接使用充电器用什么问题吗?

网友A:
1:供电单片机的3.3V应该如何得到?看到有人说cx6202,不知道可以吗?
你需要稳定的3.3的话就需要一个DCDC了,不隔离的话buck boost,你说的CX6202都搜不到
2:这种电池的使用需要稳压电路吗?
你说的是充电的还是后端的?

3:这种电池充电直接使用充电器用什么问题吗?
这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
请问一下BUCK降压和LDO那个更好?
有没有电源部分的电路图呢?

电源电路后面需要稳压电路吗?

我在淘宝上看的聚合物锂电池,不打算自己做充电电路,它们有一个锂电池充电器,直接使用这个充电有问题吗?  它们说有充电保护

网友B:
单片机需要的3.3v可以用 LDO 或者dcdc得到,
自己评估功耗,功耗小用LDO 比如HT7133 HT7533
至于充电器,这个不推荐
找个usb 适配器,或者手机充电器,板子做个usb接口的,搞颗tp4056充电管理

网友B:
如果电流大
可以DCDC 比如MT3410L

网友C:
你可能对锂电池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种锂电池电压输出都不是稳定的  电量满的时候会达到4.2V 没电的时候可能3V不到   你单片机的供电需要3.3V的稳压电源  所以中间必须通过DCDC转换  2.锂电池的充电过程比较特殊,需要有专用的充电管理电路,所以你要么自己做电路要么买现成的充电器 充电器要选择合适单体串联数 你图片上的16.8V应该是4串的

网友D:
说的不清不楚。
1.你的电源3.3V是从一节电池取电还是4节?如果是一节电池取电,电池3.5V基本上就没电了,功耗大的话,压差200mV的LDO很难找,输出不稳定,建议DCDC;功耗低的话XC6202数据上看OK,需要实测。如果是4串取电则DCDC。无论什么方案,都需要电池欠压保护。
2.同1
3.单节淘3.7V充电器,4节淘14.8V充电器

楼主:
这个是我选择的聚合物锂电池,3.7V电压,直接使用DCDC电路吗?

店主说可以直接使用4.2V锂电池充电器,有充电保护,还需要别的防护电路吗?

请问有好的降压电路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