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烟感—温度探测器

楼主(2020-03-14):
想搞个烟感—温度探测器要求低功耗 4-7mA,需要24V二总线通信的(既能通电又能通信),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与建议的!

网友A:
可以看看电力猫,功能类似你要的

网友B:
这可以嘛,好像需要蛮大电流吧

楼主:
有什么资料参考不,muc的还没定,现在寻求方案

楼主:
小的,低功耗

网友C:
24V供电还要求低功耗啊

网友D:
4-7mA电流蛮大的

网友E:
探测器哪方面应用,火灾报警都是0.2-0.5mA,报警才0.5-1mA;24V供电、通信;
至于单片机2元左右的基本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F:
楼主应该是做消防电子火灾探测器方面的吧

网友G:
楼主你首先确定你们要有烟感迷宫结构图,这个才有可行性要不然你们枉然

网友H:
n多年前干这个入行的。
只不过早不做了。

楼主:
迷宫结构有了,电子部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做消防电子火灾探测器方面的吧

刚接触不太懂,所以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mA电流蛮大的

刚刚接触所以大一点没事,先能搞出硬件先,你有好的资料参考吗?

楼主:
主机供电是24V,可以串200多个探测器 呵呵

网友I:
从你描述200点来看,应该是火灾报警行业,不过现在探头的生产企业已经不能注册了,要想进入这个行业只能收购现有的厂家

网友J:
现有的厂家都有成熟的方案,一般不用重新设计电路。

网友E:
用MSP430单片机,温度传感器随便选一个,功耗做到低于0.1mA很容易

网友K:
不光只探测温度,还要有通信,LED指示(国标有要求亮度要达标),定时巡检;

网友L:
LED 脉冲方式,占空比低一些,周期长一些。

网友J:
行业专家啊!呵呵!我不懂这行~

楼主:
是火灾报警行业的,探头生产能不能注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主要是把方案搞出来完成我工作任务先

楼主:
小于1mA已经蛮厉害了

楼主:
烟感—温度探测器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H:
应该是用PLC控制吗,24V通常是PLC用。

网友M:
电流太大了,你硬件不是白做了,怎么能没事呢,那你硬件做什么啊

网友J:
借宝地请教一下:红外光发射是隔多长时间一次?

网友N:
自己做波形测试

网友O:
二总线协议能通用吗

网友P:
第一次听说这种总线协议

网友Q:
好像是一种保密的吧 要不然各个厂家怎么卖东西啊

网友R:
楼主找到好资料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