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18系列的片子

楼主(2020-03-14):
要求核心18系列,Pin大于38Pin,ROM大于16K,RAM大于等于1K,EEPROM大于128Byte,BusClk 16M,至少1EECCP,8路以上10-Bit AD,工作电压5V,关键是要出货量大和价格便宜。

网友A:
PIC18F67J11

楼主:
这片子不带EE的,资源太多,价钱有些贵

网友B:
PIC18F46K22

网友C:
是吗?那为什么TX一设置为输出肯定传输的数据会出现乱码,但是我要是设置为输入后用到现在,一直正常!

网友D:
价格好像有点贵

网友E:
上面的价格 不是准确的价格

网友B:
很多44PIN  价格官网的不准确

网友F:
看看PIC18F46K22的吧,带E方的

网友G:
有个Q10 系列,性价比据说不错。比如这个: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8F45Q10
Program Memory Type :  Flash
Program Memory Size (KB) :  32
CPU Speed (MIPS/DMIPS) : 16
SRAM (B) : 2,048
Data EEPROM/HEF (bytes) : 256
Digital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s:  2-UART, 2-SPI, 2-I2C
Capture/Compare/PWM Peripherals : 2 CCP,
Timers : 3 x 8-bit, 4 x 16-bit
ADC Input : 35 ch, 10-bit
Number of Comparators : 2
Temperature Range (°C) : -40 to 125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V) : 1.8 to 5.5
Pin Count : 40
Low Power :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