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转换

楼主(2020-03-1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寄存器设置问题  这个需要看看技术手册  呵呵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检查程序和设置

楼主:
程序没问题吧 P1SEL  和P1SEL2  有什么区别

网友C:
10位最大不才1023吗

网友D:
为什么,因为你配置错了,你参考例程没,例程很简单,看看是哪儿没有设置到位。

网友E:
如果不知道例程在哪儿,下载个最新版的CCS,然后安装ware.

网友A:
1.你的输入接的是什么 2.第二功能是不是没有设置?

网友B:
配置问题

网友F:
看看配置引脚的功能了吗

网友G:
参考电压怎么设置的,有没问题呢

网友H:
不是12位的ADC吗

网友I:
难道电压是负的吗

网友J:
你的代码怎么编写的?

网友K:
这个也不好判断是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msp430好像带有12位ADC。

网友M:
AD转换存在问题吧。

网友N:
有可能是程序执行错误了。

网友O:
配置的ADC是否正确

网友P:
怎么还能超出1024呢

网友J: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Q:
ADC是采集负电压吗

网友R:
这个是哪个芯片?

网友S:
你转换的是否正确呢?

网友T:
哪个哪款mcu芯片读取的?

网友U:
怎么配置的ADC呢?

网友V:
有可能是负电压才能产生这样的数据

网友Q:
参考例程没,例程很简单,看看是哪儿没有设置对

网友H:
这1071的是不是变成负的了?

网友W:
这个值的比较特殊的,已经超过10位的范围了

网友X:
第二功能是不是没有设置?

网友U:
参考电压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