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ESD抑止

楼主(2020-03-14):
PCB设计的ESD抑止准则都有哪些?

网友A: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即静电释放。

网友B:
如果电路板设计的不好,当引入静电后,会引起产品的死机

网友C:
典型做法就是在关键信号线并联一雪崩二极管到地。

网友D:
采用耐压低的电容,会引起电容的损坏

网友E:
采用铁氧磁珠进行电路保护

网友F:
采用LC滤波器的方法进行保护电路

网友G:
多采用去耦电容

网友H:
保护好电路上电源和信号线

网友I:
有了ESD,迅速让静电导到PCB板的主GND上

网友J:
从机构上做好静电的防护

网友K:
有效的防止ESD的电流流入PCB中

网友L:
ESD是一项很重要的测试

网友B:
去耦电容减小了环路的面积

网友H:
二极管来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M:
LC组成的滤波器可以有效的减小高频静电进入电路。

网友N:
使用高压电容进行电路保护

网友O:
铁氧磁珠可以很好的衰减ESD电流

网友P:
连接线尽可能的短

网友Q:
用绝缘的材料把PCB板密封

网友R:
消除一定能力的静电。

网友S:
PCB布线是ESD防护的一个关键要素,合理的PCB设计可以减少故障检查及返工所带来的不必要成本。在PCB设计中,由于采用了瞬态电压抑止器(TVS)二极管来抑止因ESD放电产生的直接电荷注入,因此PCB设计中更重要的是克服放电电流产生的电磁干扰(EMI)电磁场效应。

网友T:
电流通过感应进入到电路环路,这些环路是封闭的,并具有变化的磁通量。电流的幅度与环的面积成正比。较大的环路包含有较多的磁通量,因而在电路中感应出较强的电流。因此,必须减少环路面积。

网友U:
如果不能采用多层电路板,那么用于电源线和接地的线必须连接成如图2所示的网格状。网格连接可以起到电源和接地层的作用,用过孔连接各层的印制线,在每个方向上过孔连接间隔应该在6厘米内。

网友V:
另外,在布线时,将电源和接地印制线尽可能靠近也可以降低环路面积

网友S:
减少环路面积及感应电流的另一个方法是减小互连器件间的平行通路

网友W:
当必须采用长于30厘米的信号连接线时,可以采用保护线

网友V: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在信号线附近放置地层。信号线应该距保护线或接地线层13毫米以内。

网友U:
将每个敏感元件的长信号线(>30厘米)或电源线与其接地线进行交叉布置。交叉的连线必须从上到下或从左到右的规则间隔布置。

网友X:
  长的信号线也可成为接收ESD脉冲能量的天线,尽量使用较短信号线可以降低信号线作为接收ESD电磁场天线的效率。

网友V:
  尽量将互连的器件放在相邻位置,以减少互连的印制线长度。

楼主:
ESD对地线层的直接放电可能损坏敏感电路。在使用TVS二极管的同时还要使用一个或多个高频旁路电容器,这些电容器放置在易损元件的电源和地之间。旁路电容减少了电荷注入,保持了电源与接地端口的电压差。

网友V:
避免在PCB边缘安排重要的信号线,如时钟和复位信号等

网友Y:
将PCB上未使用的部分设置为接地面;
  机壳地线与信号线间隔至少为4毫米

网友Z:
PCB设计时,接地孔尽快能多,使各层的地形成一块整体,有利于浪涌电流泄放

网友V: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的意思是“静电释放”。
  ESD是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危害及静电防护等的学科。因此,国际上习惯将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中文名称为静电阻抗器。
 简言之,ESD就是电荷的快速中和,电子工业每年花在这上面的费用有数十亿美元之多。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都由原子构成,原子中有电子和质子。当物质获得或失去电子时,它将失去电平衡而变成带负电或正电,正电荷或负电荷在材料表面上积累就会使物体带上静电。电荷积累通常因材料互相接触分离而产生,也可由摩擦引起,称为摩擦起电。

网友AA:
电路板布局注意静电防护这一块   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需要好好分析一下  呵呵

网友AB:
瞬态电压抑止器(TVS)二极管来抑止因ESD放电产生的直接电荷注入,PCB设计中更重要的是克服放电电流产生的电磁干扰(EMI)电磁场效应。

网友AC:
4#说的是,在PCB布局这一块的是需要好好地考虑下这个问题的,特别是高速电路的设计 的

网友S:
,在布线时,将电源和接地印制线尽可能靠近也可以降低环路面积

网友AA:
这个在PCB板的设计时就要考虑到的。

网友E:
最基本的就是采用ESD芯片的来处理的吧,这个需要注意电压等级的。

网友AD:
用TVS二极管来保护所有的外部连接。

网友X:
TVS 使感应电流分流,保持TVS 钳位元电压的电位差。TVS及电容器应放在距被保护的 尽可能近的位置,要确保TVS 到地通路以及电容器管脚长度为最短,以减少寄生效应。
连接器必须安装 到PCB 上的铜铂层。理想情况下,铜铂层必须与PCB 的接地层隔离,通过短线与焊盘连接。

楼主:
同意这种说法,在低频中可能没什么感觉,在高频中EMI是很重要的。

网友AE:
网格连接可以起到电源和接地层的作用,用过孔连接各层的印制线

网友W:
尽量将互连的器件放在相邻位置,以减少互连的印制线长度

网友Y:
TVS器件应该尽可能靠近连接器以减少进入附近线路的瞬态耦合。

网友AF:
对易受 ESD 影响的电路,应该放在靠近电路中心的区域,这样其他电路可以为它们提供一定的屏蔽作用

网友W:
减少电路环路面积,因为,较大的环路包含有较多的磁通量,因而在电路中感应出较强的电流

网友V:
ESD对地线层的直接放电可能损坏敏感电路。在使用极管的同时还要使用一个或多个高频旁路电容器,这容器放置在易损元件的电源和地之间。旁路电容减少荷注入,保持了电源与接地端口的电压差

网友W:
将PCB上未使用的部分设置为接地面
用TVS二极管来保护所有的外部连接

网友Z:
TVS二极管的接地和被保护电路的接地点之间的距离应尽可能短,以减少接地平面的寄生电感。

网友S:
TVS 二极体通路中的寄生电感在发生ESD 事件时会产生严重的电压过冲

网友Z:
采用了瞬态电压抑止器(TVS)二极管来抑止因ESD放电产生的直接电荷注入,因此PCB设计中更重要的是克服放电电流产生的电磁干扰(EMI)电磁场效应。

网友V:
PCB设计中对过孔的设计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网友AC:
尽可能减少环路面积

网友AC:
TVS二极管来抑止瞬间强电流

网友S:
尽量使用较短信号线可以降低信号线作为接收ESD电磁场天线的效率

网友AG:
减小环路面积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AH:
ESD保护基础知识

一、什么是ESD
  静电放电即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是指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互相靠近或直接接触引起的电荷转移。

  以人手为例,在干燥或者摩擦时人手容易丢失电子,从而使人手带有正电荷。当携带正电荷的人手接触外部导体时,导体的电子会向人手转移,从而产生电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电压可达上千伏特。若是携带正电荷的人手接触电路元件,或者接触电子设备的裸露接口,如USB接口、HDMI接口等,会在接触瞬间产生极大的电压和电流,从而损害电路元件。

二、ESD保护二极管
  ESD二极管原理: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当异常过压消失,其恢复至高阻态,电路正常工作。
  ESD静电二极管、ESD静电保护器、ESD保护二极管等保护器件最关键的参考系数有以下三点:
1.快速响应时间
2.低箝位电压
3.高电流浪涌承受能力

三、ESD二极管
击穿电压
  当ESD发生时,二极管反向电压超过击穿电压,二极管反向导通,将电流分流到地,保护电路;理想情况下,二极管反向电压小于击穿电压时反向电流应当为零;

工作电压(反向峰值电压)
  工作电压定义为电流10纳安的点,这个工作电压值可以理解为建议的最大电压信号浮值,在一般设计中,建议系统的信号不要超过Vrwm,例如,如果你的信号范围是0至3.6伏 您应该选择一个Vrwm在3.6伏以上的二极管,如果你选择的二极管工作电压小于3.6伏 就容易发生电流泄露的情况 。

ESD二极管极性
  双向二极管通常有正负对称的I-V曲线,工作电压和击穿电压,正因为如此,双向二极管可以支持在它正负工作电压范围内的正负信号;另一方面单向ESD二极管一旦出现负压 则会被击穿所以对于单向ESD二极管而言,它仅能支持正向的0至工作电压区间的信号,不过单向ESD二极管反向钳位的电压更小,可以提供更好的负压保护。总结而言,双向和单向ESD二极管都可以提供正负ESD电压保护,但是双向ESD二极管由于具有对称的正负击穿电压,可以通过正负信号,而单向ESD二极管只可以通过正向信号,适用的接口比如USB HDMI以及一些其他的数字接口,不过相比双向而言单向ESD二极管对于负压的保护更好。

嵌位电压Vclamp
  钳位电压的含义是指在系统遭受对应级别的ESD冲击时,系统需要承受的冲击电压值。下图显示了一个8kV冲击,在系统中造成的冲击电压随时间的变化,红色的波形代表没有ESD二极管的信息,如果加上了ESD保护二极管,当一个ESD冲击进入系统,ESD二极管将立刻被击穿,并提供一个低阻抗的路径将电流导向地面,无论如何,在ESD保护二极管的两端,由于阻抗的存在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压降,这个压降将会平行映射到系统电路中,蓝色的波形就显示了钳位波形。

  对于了解钳位电压,最好的办法是观测ESD二极管的传输线性脉冲曲线,或者简称为TLP曲线。TLP曲线提供了二极管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可以通过给定的输入电流推算出钳位电压。对于8KV的IEC ESD冲击而言,我们只需要看TLP曲线中16A的那一点,对于这一个二极管而言,钳位电压大约是13.4V。

  TLP曲线的斜率对于理解二极管保护的好坏很重要。举个例子,绿色的曲线代表另一颗ESD保护二极管,更高的斜率代表它在对应电流时有更低的钳位电压,根据欧姆定律这条曲线的斜率为动态电阻 1/Rdul ,所以,当你关注钳位电压时选择动态电阻更小的ESD保护二极管,就代表它拥有更小的钳位电压,提供更好的保护。

寄生电容Cl
  二极管会具有干扰信号完整性的寄生电容,如果二极管的寄生电容过高,则可能增加信号通过的上升和下降时间 这会对信号完整性造成伤害。在选择ESD二极管时,需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寄生电容。

四、ESD静电标准
  一些芯片在制造时考虑了ESD的保护,在数据手册中应当有所提及。一般ESD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是人体模型,简称HBM,它模拟了在工厂环境中携带静电的人体触摸接地设备的过程,HBM的波形如绿线所示。值得一提的是HBM标准是为了衡量芯片,能否在生产、组装和运输的过程中免受ESD的损害,并非适用于日常使用的场景;

第二个是带电装置模型,简称CDM,它模拟了一个带静电的器件接触电路的情景,CDM的模拟波形如蓝线所示,CDM会在小于20ns的时间内有一个非常高的电流脉冲,和HBM相似CDM也是为了衡量芯片生产、制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ESD而设计的,并非适用于日常使用场景。

第三个是IEC 61000-4-2模型,这是一个为日常使用设计的标准,它可以帮助我们衡量芯片确保是否能在日常可能接触到的ESD中,免受损坏,如红色波形所示,它用了更高的电流脉冲 并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当我们在data sheet中提到这颗ESD二极管,可以达到8000V接触放电和15kV空气放电时,我们针对的是这颗ESD二极管本身可以承受8000V和15kV的ESD冲击,并不代表系统电路同样可以承受

五、ESD选型步骤

以USB2.0接口为例:

  已经选择了USB 2.0开关和电池充电器,但都需要ESD保护,因为它们直接放置在容易受到ESD冲击的USB插座旁边。
  第一步是确认接口的电压范围:对USB2.0而言 Vbus 可能达到5伏,所以需要选取的ESD保护二极管的工作电压需要达到5伏或略微高于5伏;正常工作中 D+和D-负责传输差分信号,幅值范围在0到3.6伏之间,所以我会选择工作电压在3.6伏或者更高的ESD保护二极管。
  第二步我们需要确定ESD二极管的极性配置:在我们希望的应用中,因为Vbus和D+ D-都是大于等于零的正向信号,所以单向和双向的二极管都是可以得。选择单向二极管有助于提供更好的提供负压保护,而选择双向二极管,可以提供更灵活的设计空间 因为pin脚可以自定义接地,后接I/O口,同理适用于D+与D-。
  第三步确定ESD二极管应该具有的电容:因为Vbus线路是直流电信号,电容对信号无影响,但对于D+和D-而言,在高速USB中信号速率可以达到480兆,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电容的影响。虽然最大的ESD电容还取决于整个系统的电容总预算,但一般而言,我们推荐该接口的电容小于2.5pF。如果系统中其他器件具有更高的电容值,那么此处可能需要选择更小电容的二极管。
  第四步看保护系统所需的钳位电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USB switch 和Battery Charger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冲击。我们假设battery charger在TLP脉冲20伏时,会发生故障;USB switch在TLP16脉冲16伏时会发生故障,这意味着为了保护battery charger 顺利通过8000伏的IEC ESD冲击,ESD二极管必须在16安TLP有小于20伏的钳位电压。同理,为了保护USB switch ESD二极管必须在 16安TLP时,有小于16伏的钳位电压。
  第五步确保选择的芯片最小能满足IEC61000—4—2四级的标准 也就是至少8千伏的接触放电和15千伏的空气放电.

附:内容源自TI培训之ESD静电保护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