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数据都能保存下来?

楼主(2020-03-14):
掉电检测然后EEPROM储存,就只能存2个数据之后数据就是没保存,开机在关机数据就不见了,但是在直接运行过程最高中断给低电平,它数据都能保存下来?

网友A:
软件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感觉硬件没什么问题,PD7最高外部中断检测,电容放点好几秒还有3V左右电压。

网友B:
软硬件需要优化下。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触发中断到完全没电有多长时间,然后看数据手册看你保存多少字节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C:
对比就知道够不够了。
然后再优化

网友D:
比如硬件上加个三极管,VCC5V掉到4V就触发中断

网友E:
软件上的,触发中断后把所有耗电的外设全部关闭,延长掉电时间

网友F:
只能存2个数据之后数据就是没保存,说明还是你的时间不够。

网友G:
你先要保证写进去了,写后也可以再读出来比较下。

网友H:
一般来说 写STM8片内EEPROM没什么复杂流程

网友I:
时间不够是电路问题。

网友J:
现在可以考虑fram,msp430fr2000系列!

网友K:
不要设置掉电门限太低。

网友L:
时间不够,你系统有其它耗电的地方,比如IO?在检测到掉电后,你要关闭掉一些耗电的GPIO,不然IO会有输出电流,耗掉电容上存储的电量的。

网友H:
超级电容呢?

网友J:
应该是写入速度有点慢。

网友M:
是内部的EEPROM吗?

网友N:
IIC的写入速度有点慢

网友O:
电容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L:
换个并口flash呢?

网友B:
应该是写入数据的问题吧。

网友P:
使用定时器定时保存吧

网友D:
多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K:
这个掉电检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O:
万能的示波器 用上吧